推荐一款一款小飞行器用的电调

楼主(2017-02-14):
我想找一款驱动频率高于5K-20K的电调,有刷无刷都可以,大家知道的帮个忙 谢谢

网友A:
凤凰talon15a graupner 18a。凤凰便宜,200左右,graupner 2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凤凰talon15a graupner 18a。凤凰便宜,200左右,graupner 270

看起来不错,凤凰那个好像没有标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来不错,凤凰那个好像没有标频率

官网上也没说具体是多少,但是写着可以自己设置频率,常规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也没说具体是多少,但是写着可以自己设置频率,常规的应该没问题。

graupner 18a有标,但不知道是不是那个驱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