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sdt sc620对大容量电池无发大电流充电,是什么问题 ...
请问isdt sc620对大容量电池无发大电流充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02-14):
刚刚买了6个75 AH的三元锂电,打算做成外场充电包,组成2个3S,用isdt sc620充电,24V1300w电源。设置10A,但是电流只有1.1A,请问大家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A:
好像它电流要一段时间才能到10A。。

网友B:
有图吗?充电器功率要选择最大530W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来电池电压偏低只有2.7V,SC620不知道是不是有保护还是怎样了,当电压升高后就正常了!现在20A都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