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求助

楼主(2017-02-14):
这两头都拔不出来,咋整,改拆的螺丝都拆了

网友A:
泰世机就是这点最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泰世机就是这点最蛋疼

是不是就是尾传动插的太紧了,生拔是吧

网友B: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力出奇迹

搞不了了
换皮带还拆不开了,等炸烂了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不了了
换皮带还拆不开了,等炸烂了再说吧

传动齿套的比较紧加上传动轴也插的比较紧,可以拿小剪刀或者别的薄的翘出来,还有搞花了不要打我

网友C:
我當初是把尾軸拆了拿一根鐵棍頂在尾箱傘齒的傳動軸
奮力往牆上捅才把傳動軸捅出來

网友D:
这里有一个螺丝

网友:
同意6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一个螺丝

这个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齿套的比较紧加上传动轴也插的比较紧,可以拿小剪刀或者别的薄的翘出来,还有搞花了不要打我

已经放弃,又安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當初是把尾軸拆了拿一根鐵棍頂在尾箱傘齒的傳動軸
奮力往牆上捅才把傳動軸捅出來

好办法,不过等炸了再说吧,到时候破坏性拆除直接换皮带

网友:
加热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