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8设备】130使用哪种接收机比较合适

楼主(2017-02-14):
机加:正X130
飞控:黑蚁F1
遥控:DX8

新装小鸡鸡,众所周知现在都使用具有sbus总线的mini接收机,装机方便整洁。
那么问题来了,DX8该使用哪种 接收机 才具有逼格呢?

楼主:
另外,买了根 棒子 天线,红又粗的哪种,不知道这个好使不?

网友A:
spektrum系列用dsmX卫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ktrum系列用dsmX卫星呀

单卫星靠谱吗?另外卫星用的什么协议?飞控兼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卫星靠谱吗?另外卫星用的什么协议?飞控兼容吗?

兼容呀

网友B:
一看就是准备工作没到家,我都写过怎么使用卫星的帖子,请善用论坛搜索

网友C:
使用卫星接收机。
记得正极接3.3v电  其他都是常规接线法。

CC3d和F3都支持卫星接收机了。

130或许需要拆掉外壳。其他没有什么注意点了。

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准备工作没到家,我都写过怎么使用卫星的帖子,请善用论坛搜索

看过您的帖子了,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卫星接收机。
记得正极接3.3v电  其他都是常规接线法。

我买了个黑蚁F1
不知道那个上面是否有3.3V的电源口。
另外,帮忙推荐款 小天线,发射端的,我看好些模友有 红色的小棍子,不知道哪家的做工、效果出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您的帖子了,谢谢大侠

客气了

网友:
SPM4649,用4.8~8.4V电都可以,穿越机专用接收
SPM4648,3.3V,自动进入对码,穿越机专用
地平线的东西很全的,就是价格有点难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黑蚁F1
不知道那个上面是否有3.3V的电源口。
另外,帮忙推荐款 小天线,发射端的,我看好些模 ...

我是黑蚁F3,有3.3v的。 你可以问下黑蚁的客服 他们满专业而且仔细的。

如果没有记错的化是那个扁扁排线的倒是第二个孔(倒数第一个孔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