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小白|| 如果把电池线扯成并联的,是不是就可以永远不 ...
纯小白|| 如果把电池线扯成并联的,是不是就可以永远不断电了?

楼主(2017-02-14):
可行吗?
还有,我这么做到底有什么意义??
(严肃脸,真的想知道有什么意义,除了大概能省一分钟的时间?)

网友A:
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B:
请问楼主说的是什么

网友C:
多P并联电压等于一P,容量等于NP。如果多P并联同时正负也都并联,并且是5000mah以上满电状态的锂聚合物电池的话,楼主自祈多福吧!

网友D:
看不懂。更可悲的是我不知该重修物理还是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