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7E 简单修改使用1S锂电供电。

楼主(2017-02-14):
这个想法早在很久前就有了,因为懒的拆控所以一直拖到现在才动手。

Devo 7E原厂设计是使用4节5号电池供电,还提供了充电功能,因为不知道带不带充电自停功能,所以也没敢使用过,都是用充电器给电池充电。而电池的插头设计的太TM紧了,每次都感觉线会受不了这强大的力量而断掉;电池盒设计的也太合适了,电池感觉就像镶在里面一样,每次都要用东西把电池撬出来,结果没几次电池的外皮就破破烂烂的了。然而因为实在懒的动手,所以一直这样痛苦的使用到现在。

淘宝上也能买到Devo7E用的锂电,价格也不算贵,可惜都是2S2200mAh的。Devo7E设计使用四节5号电池,使用碱性电池时最高电压为6V,使用外接供电时可使用8~12V直流电源,但在经过内部的7806降压到6V,这样可以推断出其最高设计使用电压为6V。

2S锂电满电时电压8.4V,按3.6V的截止电压算最低电压7.2V,略大于6V。对于使用上会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

在Devo7E内部共有两个稳压芯片,都是线性稳压芯片,输出电压3.3V,遥控器选择10mW功率时电流85mA左右(相当于未短接电阻),选择150mW功率时电流约150mA。

电池电压分别通过一个和两个肖特基二极管连接于稳压芯片,这样供电电压高的稳压芯片的供电电压为电池电压-0.2V,使用不同供电时芯片的最大总功耗见下表.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使用2S锂电时两个稳压芯片上的最大功耗约为735mW,还算没有超过多数稳压芯片的最大耗散功率,所以虽然功耗虽然有点大,芯片会发热,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然相对于使用4节5号电池的情况来说还是大了接近1倍,使用1S锂电的话更是只有不到其1/5。

当然我决定使用1S锂电的最主要的原因是1S锂电充电问题好解决。2S锂电充电要使用平衡充,平衡充的电源多数是12V电源,充电电路也不方便集成到遥控器里。使用1S锂电的话使用手机的充电头就可以了,充电电路也很简单,可以很方便的集成到遥控器里,这样充电就简单了,一个手机充电器搞定。不过这次改装没添加充电电路,原因是Devo7E的USB口是Mini USB,现在手机充电线多数是Micro USB接口,我现在用的手机又是Type-C接口,我还不想用转接线或转接头,所以如何取舍真是让人头痛啊。

过完春节迎来新年,想想人不能就这么懒下去,于是先给小7加了A7105模块,又下单买了电池和低压差3.3V稳压器若干,等到货后就开始动手了。

先扒了皮,看看供电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经过若干分钟的研究,发现修改非常简单,只需要短接下面图中的两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可以了(当然右边那个用电感代替更好一些)。

1S锂电满电电压4.2V,放电截止电压设置为3.6V。当电压为3.6V时,如果不短接的话,供电电路中的每个二极管约有0.2V的压降,给MCU供电的稳压芯片的输入电压就只有3.4V,给发射模块供电的稳压芯片的输入电压更是只有3.2V,MCU应该还能工作,但射频电路部分的供电肯定就会受到影响了。在修改后,电池直接连接至MCU的稳压芯片和发射模块的供电端。通过低压差稳压芯片依然可以正常输出3.3V电压给MCU、CYRF6936和PA,就不会再有供电不足的问题了。

当然因为少了二极管造成的压降,MCU检测到的电池电压就不准确了,接下来就要测量下电池的实际电压,和遥控器显示的电压对比一下,计算出差值,在设置报警电压时加上计算出的差值再进行设置,就可以正确的在电压不足时报警了。

比如下图中,遥控器显示电池电压为4.41V,万用表实测值为4.065V,检测电压比实际电压高0.345V,这个值建议自己测量一下,我这里的数据仅供大家参考。

这样报警电压应该为 3.6+0.345 = 3.945V,设置时设置为3.94V或3.95V就可以了(我设置的是3.94V,报警会稍微晚一点儿,如果不放心的话就设置为3.95V)。

下面附上对供电电路的分析,可能有判断不准的地方,有明白的大神还请不吝指正。

最后放上我最终的改装照片,改装内容如下:
1 替换MCU和LCD屏供电的稳压芯片L04B,其最大电流才50mA,换成了最大电流500mA的XC6206。
2 给24L01和A7105模块单独使用一片XC6206供电(没加模块的就不用加了,加了模块的建议增加这个芯片为模块单独供电)。

不足:
1 不会修改Deviation原程序,如果会的话可以使电压检测直接显示准确值,不用自己计算。
2 稳压芯片该购买sot23-5封装的,这样可以直接代换原芯片,不用焊线连接(一定注意要低压差的,而且引脚定义要一致)。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
很不错的技术贴

网友:
支持楼主。镍电池可以休息了。
俺手里所有4*AA供电的控都改成1s锂电了,lipo或者18650。包括kyosho枪控和各种100级直机的RTR控。

网友A:
你会发现,移除三端稳压3, 控仍旧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发现,移除三端稳压3, 控仍旧可以工作……

嗯,实际上不换是最省事的。想想原机6V供电都没有问题,怪自己手贱给换了。

网友:
太强大了  技术达人一个。    电池的插头的确设计的太TM紧了 我都是用棉绳栓住接头  一拉很容易就拔出来了

网友:
技术贴,顶起!

网友B:
把LDO换成3.3V的开关稳压模块,射频模块的二极管去掉,飞3.3V的线供电。
这样用啥电池都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LDO换成3.3V的开关稳压模块,射频模块的二极管去掉,飞3.3V的线供电。
这样用啥电池都行了吧

理论讲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会发现,移除三端稳压3, 控仍旧可以工作……

那样就是高频头的内置LDO供电了吧,有人发现高频头是内置LDO和主板3.3V双路供电,去掉二极管4也能工作。

网友(2017-04-26):
直接1s供电,报警电压设置在3.7v,那就啥也不用折腾了!,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C:
说实话,还是没太懂!!!我理解的是短接1和4就行了吗?模块加不加都无所谓吧?加了供电电流更足  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还是没太懂!!!我理解的是短接1和4就行了吗?模块加不加都无所谓吧?加了供电电流更足  是这样的 ...

是的,短接1、4就可以,稳压芯片不用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短接1、4就可以,稳压芯片不用换。

非常感谢大神!!!!!!控的电池电压显示怎么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大神!!!!!!控的电池电压显示怎么校准的

修改源代码的配置文件后再重新编译。

网友D(2019-02-10):
想问一下,标注4的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标注4的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4右边电压接近电源电压,左边为右边电压减个压降(约0.3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4右边电压接近电源电压,左边为右边电压减个压降(约0.3V左右)。

刚量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右边电压接近电源电压,左边为右边电压减个压降(约0.3V左右)。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8612
我的这个问题能帮我看一下吗,弄的头疼死了。电路也不懂,只知道网上看看别人说的然后自己一通瞎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