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vbar和vbar neo和金脑哪个好?

楼主(2017-02-15):
好久没玩了,不知道这些新出的飞控都什么分别,功能上,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哪个最好啊?
希望好人出来给说道说道,我在百度上搜不到对比。。

网友:
有钱建议neo+vbc控,不过金脑2也很不错,我自己用在油机上杠杠的。

网友A:
然后,neo有密匙啥的,不方便外场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neo有密匙啥的,不方便外场调试!

功能上哪个好啊,neo和普通的vbar有什么分别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能上哪个好啊,neo和普通的vbar有什么分别啊

neo和金脑都有一键救机功能,neo需要升级大概2300元,金脑2 1200元,金脑2是可以中文调试。

网友:
有钱就vbn吧,虽然金脑也不错

网友B:
金脑是不是盗版vb neo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金脑是不是盗版vb neo啊?

盗版卖1200?金脑是意大利名牌MSH出的。和国内不一样,盗版在国外是很严重的事情,抓住就罚的倾家荡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盗版卖1200?金脑是意大利名牌MSH出的。和国内不一样,盗版在国外是很严重的事情,抓住就罚的倾家荡产。
...

感谢解答,退模好久,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解答,退模好久,见笑了

不客气,欢迎回来

网友D:
只用过neo,
救机无数。还没炸过。
真tm 想炸都难。

网友E:
不差钱买neo和vbc 7000元差不多够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差钱买neo和vbc 7000元差不多够了

大型机,我感觉vbar neo + futaba 舵机基本是标配。大型机核心问题不是炸鸡损失,而是伤亡赔偿费用。250-450-550,金脑2代基本款或者收二手的金脑1代就挺不错了。
至于kbar,我的观点是在今天金脑和vbar neo又不怎么贬值损耗的现状下,没有太大意义。不怎么贬值的东西不建议省。

金项链1万元起步,当然贵,但是转手卖9500,马上有人接。
镀金项链买500元,想转手?一份盒饭都换不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只用过neo,
救机无数。还没炸过。
真tm 想炸都难。

还记得去年那些跟我激烈辩论,在没使用过的前提下就推断说救机和新手模式无用的那些模友吗?

我上周更新了vbar neo 固件,切换新手模式,没有trim flight,居然飞机也不左飘了。是不是固件升级自动提供了左倾补偿(电直天然要机身右倾才能静止)。去年第一版neo固件的新手模式好像没有考虑这个左飘,需要一直微微打一点右舵才能静止。周末测试超级好用,绝对敢给老婆操作,达到四轴的稳定性,作为新手上机练习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记得去年那些跟我激烈辩论,在没使用过的前提下就推断说救机和新手模式无用的那些模友吗?

我上周更 ...

新手模式我还没用过,只在调机是的时候试了下参数的作用。改小参数倾角的确可以限制打杆的最大角度。
就目前救机用下来还是很舒服的。救机不会抢夺操控权。只是救完后综合限制了打杆及螺距的输出量。但依旧可控。而且可以连续拨动救机,也就是救机过程中再打救机。很灵敏。
救机只要设置一个参数就可以调整救机的高度。越大顶的越高,越小反向螺距给的越小。
大风中救完会被风吹走。这个我觉得其它陀螺仪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o和金脑都有一键救机功能,neo需要升级大概2300元,金脑2 1200元,金脑2是可以中文调试。

我知道有模友反应金脑一代碰到故障情况。请问论坛里有没有谁用金脑二代碰到故障失灵的?

网友:
K BAR最好!不過要識得買!富勵、羅記!

楼主:
感谢大家答疑解惑啊!!

楼主:
金脑2 能用卫星吗?只用卫星,还是必须得8通接收机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金脑2 能用卫星吗?只用卫星,还是必须得8通接收机啊

可以使用spektrum双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使用spektrum双卫星

我飞x3的话,有必要双卫星吗

网友G:
两个vbar neo,用得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vbar neo,用得很舒服

你用两个还有有两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两个还有有两个啊???

四架飞机,两个neon,两个mb。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飞x3的话,有必要双卫星吗

我用盗版单卫星,80起落失控过一次,只不过当时悬停1.5米,捡起来继续飞。正版卫星没失控过。柠檬卫星据说挺好的,还便宜。

网友H:
其實vbar好合我手感 由其尾部打那去那剛中带柔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實vbar好合我手感 由其尾部打那去那剛中带柔

飞习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盗版单卫星,80起落失控过一次,只不过当时悬停1.5米,捡起来继续飞。正版卫星没失控过。柠檬卫星据 ...

我买了一个原厂的卫星。。28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原厂的卫星。。280.。。

原厂的没那么贵吧,你是不是买的抗干扰就一根天线的那个?

网友I:
刚入手 vbc 很不错 调机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刚入手 vbc 很不错 调机简单

vbc是用来专门调vbar neo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厂的没那么贵吧,你是不是买的抗干扰就一根天线的那个?

这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款啊

穿越机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款。。。

穿越机款?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vbc是用来专门调vbar neo的吧?

Vbar      和 Neo 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穿越机款?什么意思?

穿越机卫星线长一点,也贵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刚入手 vbc 很不错 调机简单

Vbc设定容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卫星线长一点,也贵一点。

一个应该就够了。不会失控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个应该就够了。不会失控吧

這陣子地平線出很多小接收機
樓主這個應該是雙天線的
接收能力跟正常大接收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陣子地平線出很多小接收機
樓主這個應該是雙天線的
接收能力跟正常大接收一樣的

那我就放心啦,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o和金脑都有一键救机功能,neo需要升级大概2300元,金脑2 1200元,金脑2是可以中文调试。

在箱底发现了一个vabar而且还是升级了pro版的,还有必要买金脑吗?你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型机,我感觉vbar neo + futaba 舵机基本是标配。大型机核心问题不是炸鸡损失,而是伤亡赔偿费用。250- ...

在箱底发现了一个vabar而且还是升级了pro版的,还有必要买金脑吗?你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實vbar好合我手感 由其尾部打那去那剛中带柔

在箱底发现了一个vabar而且还是升级了pro版的,还有必要买金脑吗?你们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箱底发现了一个vabar而且还是升级了pro版的,还有必要买金脑吗?你们说

如果是我,如果是550以上大飞机,我会二手出了这个vbar,然后加钱换一个neo或者金脑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我,如果是550以上大飞机,我会二手出了这个vbar,然后加钱换一个neo或者金脑二。

感谢您的回帖!
我买了x3,这机说大不大。。纠结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帖!
我买了x3,这机说大不大。。纠结

补几百元换金脑2。如果以后要换大机,可以直接用。如果以后要出,也没有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箱底发现了一个vabar而且还是升级了pro版的,还有必要买金脑吗?你们说

没必要用vba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几百元换金脑2。如果以后要换大机,可以直接用。如果以后要出,也没有损失。

听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几百元换金脑2。如果以后要换大机,可以直接用。如果以后要出,也没有损失。

金脑2除了自平和自救之外,其余的素质会高于我现在已经升级pro的vbar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金脑2除了自平和自救之外,其余的素质会高于我现在已经升级pro的vbar吗?

我给你算一个数学账:

方案1. 你今天继续用你的vbar mini,没有救机和自平。

方案2. 你今天650-700把mini卖了,买金脑2,要花500多人民币。

方案一延伸:2年后,你碰到2-3次炸鸡,(先不算你炸鸡的损失以及是否能救的问题),你又变了,想换金脑2。你那时候要卖mini,估计只能卖400多元。你买二手金脑2,也要800-900。你还是要花400多元。

方案二延伸:2年后,你要退魔,金脑2估计也能卖800-900元。

结论就是你今天多花的500元,2年后最少收回400元。但是2年内,你享受的新硬件,中文界面,自平和救机功能。

但是你非要问我,估计我算完账,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愿意买你二手mini的人就没那么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算一个数学账:

方案1. 你今天继续用你的vbar mini,没有救机和自平。

金脑3+3和传统3轴比有什么不同

网友L:
我只想说一句,这俩手感不一样,比如我习惯v8的手感……用了几天金脑还是卖了……用不顺手的东西再便宜也无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只想说一句,这俩手感不一样,比如我习惯v8的手感……用了几天金脑还是卖了……用不顺手的东西再便宜也无 ...

同理,如果你今天升级换neo,多花的1000多元差价并没有贬值。你任何时候想卖,该差价都能基本回收(包装盒别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给你算一个数学账:

方案1. 你今天继续用你的vbar mini,没有救机和自平。

vbar nel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金脑3+3和传统3轴比有什么不同

新一代陀螺仪(金脑2,vbar neo)能新手自平和3D练习救机就是直观区别。我理解硬件差别可能非常有限(材料差别撑死100元人民币),但是因为航模小众,产量小,软件开发、飞手调试,吃喝拉撒税,都要钱,费用分摊后就造成新品价格高。

其中金脑2的上一代旧款,金脑1其实就已经能自救和自平,金脑1代实际上比vbar neo还早2年多。几年下来,各家该有啥故障隐患摸爬滚打,应该在金脑2和vbar neo上都比较完善了,起码道理上不应该有什么硬件纰漏,短期内技术革新估计也到一段落。我会比较放心推荐。

PS。前几天有模友说国内他知道几个金脑1故障案例,我还有点担心。我一方面不知道是以讹传讹,还是真有产品故障,还是操作故障。但是道理上金脑2应该比较完善了。

网友M:
用MB陀螺仪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vbar nel大概多少钱啊

neo贵啊。我个人没有其他爱好,在航模预算比较松,都嫌贵。实际vbar neo在过去1年多还涨价了。我当时买了2个,1420一个,自己升级救机版,当时人民币汇率高,升级费600多一个(总共2000元一个)。现在单买1510,代理代为升级还要收800多(算下来2400)。

有新货2400撑着,大家在论坛知道我爱惜设备,我今天二手卖2000估计都有人愿意买。等于我免费玩了一年。你说我的采购思路,吃亏了吗?

同样,我2年前买了6台二手德国机器,原价55-70万一台,用了5年的二手机,我12到15万一台收到,再花了1-2000千翻新换皮带、轴承、导轨,就完好使用。今天全球经济衰退,国内没人买新机,二手机反而紧俏了,涨到18-20万一台。我白用两年,还能一台赚5万元。

PS. 更正一下,我刚刚查了,好像neo最便宜2258升级完。

楼主:
引用 网友F:
neo贵啊。我个人没有其他爱好,在航模预算比较松,都嫌贵。实际vbar neo在过去1年多还涨价了。我当时买了 ...

已经购买了vbar neo,23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MB陀螺仪吧

已经购买neo。。,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购买了vbar neo,2300元。。

确保neo包装盒别丢,收到neo用透明胶先粘封好,以免以后拆装时刮花,影响二手残值。飞行务必带头罩。另外线路别过载短路烧了。

网友:
我买的MB陀螺仪

网友N:
引用 网友F:
还记得去年那些跟我激烈辩论,在没使用过的前提下就推断说救机和新手模式无用的那些模友吗?

我上周更 ...

老师,问一下,都是kbar,都是同一个遥控器,同样的电池,为什么450转速感觉比450l高很多。450l感觉飞的很柔,450飞起来弹的感觉。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N:
老师,问一下,都是kbar,都是同一个遥控器,同样的电池,为什么450转速感觉比450l高很多。450l感觉飞的 ...

是否用了好盈能测转速的电调?是否正确连接kbar,用 governor显示实时转速?确定转速不同?
另外轻盈与否,看重量,两个飞机一样重吗,还有舵机的行程比例?比如同样打舵,究竟大桨切角变化是否一致?

网友O:
对手感最重要,我是习惯vb手感,所以还是neo备一台练手(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保neo包装盒别丢,收到neo用透明胶先粘封好,以免以后拆装时刮花,影响二手残值。飞行务必带头罩。另外 ...

感谢提醒啊!!我买的全新的,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手感最重要,我是习惯vb手感,所以还是neo备一台练手(大机)

已入neo。。以前也是飞vbar

网友:
脑金!已经买了两个了,前段时间团购1100,上咸鱼上找找没准还有

网友P(2018-01-31):
引用 网友F:
是否用了好盈能测转速的电调?是否正确连接kbar,用 governor显示实时转速?确定转速不同?
另外轻盈与 ...

楼主还在不?14SG+NEO飞600油机可否?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还在不?14SG+NEO飞600油机可否?

当然可以

网友:
VBAR  EBAR   KBAR   金脑都有    还是KBAR 用着习惯  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唯独就是不同的KBAR 锁尾效果略微有差异。

网友:
普通飞飞不要救机也可以。
现在还用silverline

网友P:
就是不知道NEO是否需要它原厂的VBC控才能发挥它的全部性能,比较在意救机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就是不知道NEO是否需要它原厂的VBC控才能发挥它的全部性能,比较在意救机

不会 neo其它控一样用  vlink才必须要vbc才行 就是直接带接收天线的那种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不会 neo其它控一样用  vlink才必须要vbc才行 就是直接带接收天线的那种

据老A(暂且这么称呼他)反馈,米卡多厂手推荐油机用外置传感器的,大哥你认为呢?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据老A(暂且这么称呼他)反馈,米卡多厂手推荐油机用外置传感器的,大哥你认为呢?

这个比较贵 油机震动大 这个要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个比较贵 油机震动大 这个要好些

是的,贵了差不多1K

网友:
一般是贵的好

网友(2018-04-11):
引用 楼主:
已经购买了vbar neo,2300元。。

兄弟,你买的是这一款吗?请问这款能不能用在油机上,还有,可以与FUTABA遥控器配合使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