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恒龙主控板?

楼主(2017-02-15):
如何维修恒龙主控板?这是困扰大家多数烧板子的问题。随着波箱动力的不断改装加强,恒龙主板秒秒钟烧掉变得频繁,野跑时候玩起来小心翼翼的,望吧里各位懂电路的大神支招,我的板子是烧掉了炮管俯仰功能,大多数是烧掉了波箱动力功能,如果能直接指出哪个元件该换,焊接技术还是有的,元件非常的便宜。换个板子都能直接买回所有板子上的元件了,只是换不是根本。换完以后还得烧掉。所以如果能进一步升级主板负载能力是最好的,有谁会修吗?上个教程吧,谢谢!

网友A:
哪个插座是炮管俯仰的,找到后顺着线路查过去就可以了。烧的原因无非是驱动电压不够或功率不足,可试下换大功率的管子或多个管子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插座是炮管俯仰的,找到后顺着线路查过去就可以了。烧的原因无非是驱动电压不够或功率不足,可试下换大 ...

明白了,我试试,谢谢

网友B:
弄好了出个教程啊,我都烧了好几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哪个插座是炮管俯仰的,找到后顺着线路查过去就可以了。烧的原因无非是驱动电压不够或功率不足,可试下换大 ...

那请教像楼主这板子上的电容,适合更换多大参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请教像楼主这板子上的电容,适合更换多大参数的?

哪个电容啊?板子上大大小小十好几个呢,而且电容一般很少会坏。

网友:
和焊机一样,电调也时常爆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电容啊?板子上大大小小十好几个呢,而且电容一般很少会坏。

哦,明白

网友:
我那个板子炮塔旋转烧了,换了个高速130电机,冒烟功能也烧了,把冒烟丝加粗了点,最后受不了换声组了

楼主:
谁可以上教程呢?

网友D:
法发说得对,此法完全能修复控板,,如果要增加增强电流功率,在每个场效应管上并联同一型号的管就成,简单方便,不用加装印刷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出个教程啊,我都烧了好几个了

可以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法发说得对,此法完全能修复控板,,如果要增加增强电流功率,在每个场效应管上并联同一型号的管就成,简 ...

兄弟,能上图看下是哪个元件吗?

楼主:
没人来解决问题?

网友:
技术贴,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