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250pro图传隐藏模式开启,功率加大

楼主(2017-02-15):
华科尔250pro玩了一段时间了,感觉还可以,集成化设计带来颜值的极大提升,但是也使得升级改造难度加大了,比如接收机的多余通道不能引出难以外接设备,比如图传功率只有200mw,拉距可怜。
今天从官方得到一个隐藏模式秘籍,原厂图传可以功率加大到600mw,这个在说明书和论坛里都没见到有人提及,在此分享下,手机不好编辑,图片统一传在下面,第一图是开启方法,第二图是调节开关所在位置,就是接受天线底座位置前面的圆孔,第三和第四图是功率指示灯熄灭和亮起的示意,要从前面才能看到

网友A:
这机器炸不起

网友:
酷炫的加强版华科尔经典250

网友:
不知道我的150是否会加大图传功率。按楼主的方法做了,约三十秒后蓝灯一闪,按键旁的灯就长亮了,以前是一直不亮的。想着同厂的机应该有继承性,250比150还早出呢。
有空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炸不起

如果在家作死把机器飞到电视机上了,你就不会觉得飞机炸不起了,请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来看看这机子什么样子

网友B:
会不会烧板子

网友:
208769989 华坑穿越机交流群 一起多交流交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烧板子

老司机怎么也炸了,我还看过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在家作死把机器飞到电视机上了,你就不会觉得飞机炸不起了,请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真正的“上电视”了.....

网友:
250pro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插4s电池试试?

网友C:
楼主  确认是在 200 和600之间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确认是在 200 和600之间切换????

那个图就是官方的图,来自华科尔天猫客服。应该不会有错了

网友D:
250pro降落后,关电机时有时发神经,油门会自动加大,关不了电机,有点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250pro降落后,关电机时有时发神经,油门会自动加大,关不了电机,有点吓人

同感

网友:
我开了,貌似好像没什么作用啊,有一天连续飞了4电,三次出现失控,要不停切换模式才能控制飞机,好长一阵子不敢飞,你们有没有这样?跟华科尔说,就让我寄回去,算了,懒得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250pro降落后,关电机时有时发神经,油门会自动加大,关不了电机,有点吓人

250 Pro與 較早前的250(R),F210,150不同。 它是靠感應到地後3秒自動鎖上電機的。 所以一定要降落在平地上。

网友:
这个帖子好,造福华坑模友
不开大功率都发热有些大,怕开了受得了不?

网友D:
大功率飞几十数有时会出一会黑屏,真让人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功率飞几十数有时会出一会黑屏,真让人蛋疼

250pro入手2周感受:1、必须平稳落地,否则收油也不停转,乱蹦乱跳,有一次同时折断过3只浆!
2、图传干扰严重,所有频道都会有无规律的闪动;调到大功率模式时,发热严重,有时候会出现无信号。
3、飞控简直就是蛋疼,航拍不想航拍,穿越不像穿越。
4、油门软绵绵的,尤其是下调高度只能靠自由下落,根本不能穿越!
5、两个竖起来的接收机天线和硬质起落架简直就是画蛇添足

正在琢磨能否刷其他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