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7-02-15):
各位老司机,为什么在练模拟器时候练500一下的直机反应特别快,练700之类的为什么特别稳反应稍微还缓慢点。各位大哥练那种最适合飞470L!

网友A:
越大越稳,很正常,小机不好飞,大机炸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大越稳,很正常,小机不好飞,大机炸不起

网友B:
个人感觉模拟器的700跟真机450一个性质,上真机有紧张感,人的反应速度会加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模拟器的700跟真机450一个性质,上真机有紧张感,人的反应速度会加快。

我在模拟器练得还是可以的!为什么上到真机就不是那么好,是心里反应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模拟器练得还是可以的!为什么上到真机就不是那么好,是心里反应吗?

可能,模拟器上面只是你感觉比较好而已,建议多飞飞真机,体会那种飞机的惯性和动力反应以及重力,这些模拟器不一定能真实的反应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模拟器上面只是你感觉比较好而已,建议多飞飞真机,体会那种飞机的惯性和动力反应以及重力,这些模 ...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入魔多久了?

网友:
模拟器只是拐杖,扔掉他多走几步就好了

网友C:
试试realflight g7。非常接近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realflight g7。非常接近真机

+1,现在都不怎么玩凤凰了

网友:
g7安装过一次,没有弄好,后来都用凤凰

网友:
模拟器里各种飞机都练练,就能体会出不同飞机的区别。一开始喜欢用600n,动力不强反应慢,适合练螺距控制和初级飞行,后来喜欢用sab700和vibe90,又快又稳,现在嘛,随便玩,开心就好。玩到一定程度,才能调整出适合自己的手感,新手练习别错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魔多久了?

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realflight g7。非常接近真机

好像也是凤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