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到了…我的三桨机子有救了。

楼主(2017-02-16):
今天没啥…等包裹。舵机到了。开始更换。由于去年入了三桨版本的380。整体还不错,低转速航线舒服稳定,高转速呢…差了一点。摆类的动作。超转感觉得出来飞机负荷挺大。有点慢半拍。因为1102是前年双十一买的。用在450上面已经飞了一千多起落才转移过来380。感觉跟不上。前天抢购…不小心抢到了1295。完美。上图。

楼主:
老舵机拆下来咯,明显看的出来红色部分已经开始褪色。风吹日晒啊,后来三桨也飞了差不多两百左右。舵机线明显褪色。看得出痕迹。值了。继续…

网友A:
非常好,继续努力,争取在3dx赛场上看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继续努力,争取在3dx赛场上看到你!

我有去啊…只不过坐着看大神飞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去啊…只不过坐着看大神飞而已…

网友B:
拆開來看看阿
想看看內部齒輪之類的

楼主:
各配了三个舵机臂,长的应该是固定翼的。打开舵机风格还是差不多。感觉跟1102风格一样。但是有两点细微差别。舵机两侧有隆起。应该是电机大了一号。为了能提高输出。整体颜色搭配比较满意。只要不是屎黄色…或者什么绿的跟银的就行了。

楼主:
整体差异不大很小。三点细微差别…上盖比1102高了,还有两边有凸起。电机功率不用说了。必须大一号。能理解。线的出口位置也往上移动了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開來看看阿
想看看內部齒輪之類的

不敢拆我不会折腾这些怕弄坏了

网友C:
高度貌似也加了一点点

楼主:
凌晨一点了…差不多完成了…肚子饿得不行…先喝酸奶…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度貌似也加了一点点

加了一点点…不明显。没量已经装飞机上了。因为舵机高低对于我这类机型…貌似没太大影响

网友D:
螺丝刀神马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刀神马牌子的

Kds 活动的时候买飞机送的,

网友:
这样啊,颜色是我喜欢的那种!看着就舒服

楼主:
悲剧…最后发现…两个螺距尺都坏了…只能看刻度了…大概大概了…先应付着飞…再细调了。还好…

楼主:
舵机颜色可以…完美配合这套涂装。终于不是什么屎黄色…绿色的了。秀一下鸡鸡…睡觉

网友:
舵机参数好牛

网友:
楼主,网格设计的头罩很漂亮。多谈谈跟1102的对比感受

网友:
祝你上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