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出来报道,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7-02-16):
请问大家
我前几天在航模群里买了一个机架
配件如下图
全新的,还没组装
我想请问一下
我需要让图中的机子飞起来
还需要买什么?
电池和遥控我知道)
请问除了电池和遥控,需要再买什么才能正常的飞起?
麻烦告知一下小弟。
谢谢!

网友A:
已经可以起飞了,你还需要有一台电脑和一根数据线设置飞控。图中有图传,但没有摄像头,如果需要就加上摄像头和图传接收端+显示屏(或者买一体机显示屏)。

网友B:
楼上,没有那些东西也可以飞起来

网友C:
我怎么没看见电池啊??

网友D:
说好的遥控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可以起飞了,你还需要有一台电脑和一根数据线设置飞控。图中有图传,但没有摄像头,如果需要就加上摄像 ...

已经买了摄像头,但是决定不安装摄像头了
用在我的遥控车,哈
谢谢你提醒

目前我的问题是不懂如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好的遥控器呢?

遥控器已经买了,找个时间另外开个帖子
最近两天工作很忙
没有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没看见电池啊??

电池暂时用遥控车的3S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没有那些东西也可以飞起来

请问您平时组装多轴都不用调飞控吗?

网友:
不是在买什么,是把手里的零件组装调试匹配好,图传摄像头接受数传暂时别上,重量轻炸鸡没有更多的损失,先练手吧

网友:
还需要点勇气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