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楼主(2017-02-16):
请问大家
我前几天在航模群里买了一个机架
配件如下图
全新的,还没组装
我想请问一下
我需要让图中的机子飞起来
还需要买什么?
电池和遥控我知道)
请问除了电池和遥控,需要再买什么才能正常的飞起?
麻烦告知一下小弟。
谢谢!

网友:
这种套机貌似挺全的了,新手都希望一次买全,少折腾几次,但是往往都会陆陆续续买东西的。玩模型,折腾折腾就好了。

网友A:
去设置飞控的参数吧,先连接好,电源别接反了,秒烧。仔细检查接线,无误后通电设置飞控参数,装机去飞吧

网友B:
1.一套空机架,2.电调分线板 3.电机4.电调5.碳纤桨6.图传7.飞控 8.电池9.相机 10.扎带 11.硅胶线 12.接头(如XT60)  13.焊台 14.助焊剂  15.3M胶  等等小零件,先手动自己安装上,用到的在买,慢慢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设置飞控的参数吧,先连接好,电源别接反了,秒烧。仔细检查接线,无误后通电设置飞控参数,装机去飞吧

我到现在还没会接线
还在潜水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一套空机架,2.电调分线板 3.电机4.电调5.碳纤桨6.图传7.飞控 8.电池9.相机 10.扎带 11.硅胶线 12.接头( ...

请问电调分线板是图中黑色一大块那块吗
请问图传发射器是图中带天线的吗?
请问图中红色正方形的是飞控吗?

网友:
看照片,差不多齐了,慢慢摸索

网友:
遥控器接收 图传接受 图传显示器

网友:
既然是新手,那就还差个遥控器和电池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电调分线板是图中黑色一大块那块吗
请问图传发射器是图中带天线的吗?
请问图中红色正方形的是飞控吗 ...

这个你到某宝上面一搜索就能明白了!

网友:
最好有本地老鸟帮助一下

网友:
还少摄像头和眼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设置飞控的参数吧,先连接好,电源别接反了,秒烧。仔细检查接线,无误后通电设置飞控参数,装机去飞吧

其实……我不知道第一步需要怎么做
这个飞控是CC3D,我不知道电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才能设置它
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第一步
不知道飞控需不需要连接什么其他东西一起去设置

最近比较忙
没空看帖子,现在才想起小四轴还没搞
遥控器昨晚到货了
X12S 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不知道第一步需要怎么做
这个飞控是CC3D,我不知道电脑需要安装什么软件才能设置它
也不知道应 ...

一个usb线插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