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16 KV960做固定翼配那种桨

楼主(2017-02-16):
请教:2216  KV960做固定翼配那种桨
           2210  KV1200做固定翼配那种桨

网友A:
2216, 9-10寸,2210,8-9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6, 9-10寸,2210,8-9寸

螺距多少

网友:
基本上就那几种,8040,8030,9050,1047啥的

网友:
2216  KV960配1147

网友:
我的1100kv 都配1147的  剩下的你自己联想吧

楼主:
速度有些慢,得配大的,还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2216的上10--11寸照飞不误...........

网友B:
你2216的还想配多大?有11寸已经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2216的还想配多大?有11寸已经很大了..............

是很大,主要担心拉力不够,转速太慢。

楼主:
如果想减少些线圈,调整成KV1400,大概得减多少圈。

网友C:
你960KV的2216电机可配4S电池,用9040的桨,速度肯定比你现在的配置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960KV的2216电机可配4S电池,用9040的桨,速度肯定比你现在的配置快。

谢谢,就是不知道这种电机能不能上4S

网友D:
2216配kv1250速度快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配kv1250速度快一点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C:
你的这个电机如果是朗宇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电机如果是朗宇的就可以。

朗宇的性能好些?这个是四轴上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什么意思。

kv960带大桨,飞的快了感觉推力挺小的,飞机感觉有点肉。固定翼还是kv1250的好。桨飞的越快推力越小,螺旋桨的螺距*转速越高,高速的时候推力损失的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960带大桨,飞的快了感觉推力挺小的,飞机感觉有点肉。固定翼还是kv1250的好。桨飞的越快推力越小,螺 ...

好比骑自行车下坡?

很多固定翼都用KV1400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比骑自行车下坡?

很多固定翼都用KV1400的

低kv大桨,相当于挂低档,高kv小桨是挂高档

楼主:
如果KV1400配那种桨

准备拆开改一下

一般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低kv大桨,相当于挂低档,高kv小桨是挂高档

如果KV1200-KV1400配那种桨

准备拆开改一下

一般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KV1200-KV1400配那种桨

准备拆开改一下

2216可以配10*6左右的桨

网友:
要看你多大电池多大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kv960带大桨,飞的快了感觉推力挺小的,飞机感觉有点肉。固定翼还是kv1250的好。桨飞的越快推力越小,螺 ...

我也是这么觉得,可是有人说冲浪者上2450+6040比1400+8060快,我一直都不理解,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