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如果平尾不平,一边高一边低或者前面高后面低,会对飞机造成什么影响呢?

楼主(2017-02-16):
如题,如果平尾不平,一边高一边低或者前面高后面低,会对飞机造成什么影响呢?

如果平尾,前面高后面低,有一定角度,那会产生一个下压力,让飞机一直抬头?

网友A:
飞机会低头,这时候如果在拉升,空气走S型,飞机阻力增加,还会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会低头,这时候如果在拉升,空气走S型,飞机阻力增加,还会震动。

平尾前高后低,飞机会一直低头吗?

我理解,平尾前高后低是不是相当于机翼的迎角让平尾产生升力,然后机尾抬起机头下沉?

网友B:
平尾不一定是平的,如果飞机的重心不是特别理想,或者为了增加/减少稳定性,平尾自带个安装角也是正常的。不过如果偏离设计的角度,肯定就不好了,需要带着微调飞,增加阻力。如果两边不一样平问题不是很大,毕竟平尾没机翼那么大翼展,不会有很大的滚转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尾不一定是平的,如果飞机的重心不是特别理想,或者为了增加/减少稳定性,平尾自带个安装角也是正常的。 ...

明白。如果假设飞机设计平尾是平的,没有迎角。安装失误,使平尾有了迎角,前高后低,那这时候,飞机是不是会低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如果假设飞机设计平尾是平的,没有迎角。安装失误,使平尾有了迎角,前高后低,那这时候,飞机是不 ...

那当然会了,所以要把升降舵翘起来弥补一下,但是后果是阻力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如果假设飞机设计平尾是平的,没有迎角。安装失误,使平尾有了迎角,前高后低,那这时候,飞机是不 ...

另外更正一个概念,这个角度不叫迎角,叫安装角,迎角是风和翼面的夹角,尾翼在机翼后面的下洗气流里,所以吹到尾翼上的风都是向下的,平飞的时候就算是安装角为0的尾翼也可能是负迎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尾前高后低,飞机会一直低头吗?

我理解,平尾前高后低是不是相当于机翼的迎角让平尾产生升力,然后机 ...

尾翼决定飞机飞行轨迹,自己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