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刷G固 飞空心杯穿越机 飞不高,求解

楼主(2017-02-16):
我把飞机和调参的界面发一下,飞机满油门只能飞到离地面10cm高,遥控器用的是d7e,刷的G固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请教各位魔友

网友A:
飞不高就是动力问题,油门校准什么的都仔细检查吧。

网友:
重量多少,我有一个相同的。起飞重量最大也就70克的样子。如果桨不行的话也就50克的样子

网友:
油门最高值改一下试试

网友B:
哈!同机帮顶~这台机用8520马达配最大的55mm浆用1S动力不足的,最大只能配500mah电池, 太重超过50G就很容易飞不起来了, 因为轴距小只有80mm,再大动力的马达也没用,我后来改成716马达,配350mah电池倒是可以轻松飞几分钟了, 浆用华科尔的50mm最好,重量控制在50G以下。能改短线就改短线,能去皮的就去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不高就是动力问题,油门校准什么的都仔细检查吧。

有刷也有油门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同机帮顶~这台机用8520马达配最大的55mm浆用1S动力不足的,最大只能配500mah电池, 太重超过50G就很容 ...

网友:
重了重了~带电池降到50克左右才行,坚持1S就把线理顺,改短,热熔胶去掉,卫星接收换成DSM2的PPM小接收,电池用500mah的,马达的话可以试试用8.5*16mm的空心杯或者直接716的, 机身尺寸限制了, 坚持这个重量的话就改飞2S吧。

网友:
我开始也是这个问题,开始以为是电机问题,其实还是太重了。还有电池也有关系,我飞到后面也飞不高,因为电池太渣,杂牌不能买。后来一怒把图传摘了,快乐的像个小白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