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子星PC地面站问题

楼主(2017-02-16):
地面站联接使用过程中反复出现停止工作,
如果在不联接飞控状态又是正常的,求助各位大神了

网友A:
习惯就好,就是这样的 ,我的也是。我感觉和电脑有关,有台老的笔记本就一直很正常,其他的总出问题,我也找不到原因。比较这个软件这么多年没有优化过。

网友B:
是不是谷歌地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就好,就是这样的 ,我的也是。我感觉和电脑有关,有台老的笔记本就一直很正常,其他的总出问题,我也 ...

问了一个朋友也是这样,没办法避勉,零度官方告诉我重新安装,但重新下载安装后也是这样,应该是地面站BUG,不是电脑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谷歌地图的问题?

这个是软件停止工作,是不是地图有问题只有零度才知道哦,这几年谷歌地图对国内一直都是锁死的,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一个朋友也是这样,没办法避勉,零度官方告诉我重新安装,但重新下载安装后也是这样,应该是地面站BU ...

呦,零度还有双子星售后啊。。。难为他了

网友:
楼上说的Google地图的问题本人遇到过。也算是把自己的例子拿出来告诉大家了的。就是一开始打开地面站,里面的Google地图插件是有的。后面自己fan qiang重新下了个Google地球,安装以后。估计是开地面站时地面站原有的老插件与新装的插件冲突,于是就合LZ一样停止工作。后面是重新安装了地面站三、四遍以后仍然还是没用。后面没管,就自己好了(估计是自己开GOOGLE地球的,里面的地球插件自行安装到了地面站里面吧)。

网友C:
如果说是在连接飞控的时候出现问题,可能是驱动要重新安装下(推测)。当然与电脑用的系统也有关系。建议启动的时候单击鼠标右键,然后选择“以兼容性方式运行此程序”Win7还是Win8自己选,我现在Win10的系统一样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是在连接飞控的时候出现问题,可能是驱动要重新安装下(推测)。当然与电脑用的系统也有关系。建议启 ...

谢谢,建议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