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evo 7E 加电源指示灯和充电状态指示灯

楼主(2017-02-16):
上次改完1S锂电供电后没装充电模块,昨天晚上抽出时间来添加了充电模块。充电模块的添加比较简单,按模块上的丝印把电源+、电源-和电池连接到Devo 7E的主板上就OK了。指示灯的安装比想象的要麻烦一点儿,随手拍了几张照片,有想添加指示灯的朋友可以做个参考。

首先吐槽一下华科尔,从结构上看Devo 7E是设计有指示灯的,包括前面板的窗口,里面的导光块都是现成的,导光块上甚至留有发光二极管的缺口,但不知道厂商怎么考虑的就硬是没给装个电源指示灯,相信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有因为没有指示灯而忘记关控的经历。以前一直嫌麻烦没装,这次添加充电模块,充电状态指示灯是必须要有的了,顺便把电源指示灯也一块加上。

先准备三个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我是从充电板上拆下两个发光二极管(一红一绿)、又从元件盒里找出一个白色的发光管,三个指示灯就齐了。然后找一小块洞洞板,切割一下,让它能放到蜂鸣器上面的空档里,焊好三个发光二极管和连线,一个简单的灯板就做好了。

然后拆下固定蜂鸣器安装板的两颗螺丝,拆下安装蜂鸣器的板子,将下方顶住导光块的塑料支架拆下来。

就是这货

将支架下方中间位置切出一个槽,大小要能放开前面做好的灯板。导光块底部也要切割一下,切割多少以安装到支架上后不碰到灯板为准(导光块的照片忘拍了)。

试一下,不要让指示灯被支架挡住。

确认没问题了装回原位,焊好连线。

最后测试一下,开机亮白灯,充电亮红灯,充电完成亮绿灯。以后充电就可以直接插USB线充电了,再也不用每次充电都拆电池了。

网友A:
主要是3盏灯的线接去哪?

网友:
知识产权受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3盏灯的线接去哪?

充电指示灯是从充电板上拆下来的,从哪拆的就焊哪儿。电源指示灯负极串接一个4.7~10K的电阻后接地,正极按下图连接。

网友:
楼主是电子爱好者,干这活不在话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指示灯是从充电板上拆下来的,从哪拆的就焊哪儿。电源指示灯负极串接一个4.7~10K的电阻后接地,正极 ...

了解

网友B:
充电使用的模块是控本来哪个?只是把灯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使用的模块是控本来哪个?只是把灯移了吗?

控原来的充电电路是充镍氢电池的,我换了锂电,所以原来的充电电路就全部拆掉了,换了锂电充电模块,指示灯是从充电模块引出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原来的充电电路是充镍氢电池的,我换了锂电,所以原来的充电电路就全部拆掉了,换了锂电充电模块,指示 ...

求刷机软件,找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刷机软件,找不到了

到DeviationTX下载就行,地址:

https://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7-programmer-dfus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DeviationTX下载就行,地址:

https://www.deviationtx.com/downloads-new/category/7-programme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