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bls172舵机(包括前一代bls157)用在700-800电直又碰到问题吗?

楼主(2017-02-16):
请教各位一下,谈到futaba舵机,都笼统100系列是固定翼,200系列是直升机,300-400系列是车。但是没有谁说清楚了究竟区别在哪里?或者最多提出deadband不同(翻译为驱动变频时的死区、或者静带)。
看来看去,futaba bls172,性能比较牛,价格也不比MKS贵,37公斤的巨无霸扭力,0.11秒速度。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老外帖子介绍跟bls275指标一样,我检索出来装机贴包括Logo 800xxtreme,banshee 800,forza700等。没有见到主要负面评价。

只有一个负面信息,有一个模友提及三次连续暴力飞行,共18分钟以后,金属壳略有发热,在他降低陀螺仪敏感度以后,发热量和每次飞行耗电量大幅下降。但是他建议这个舵机耗电量大,务必用bec或者2sLiPo直驱。不要用电调自带BEC。

我在这里问问,有没有哪个模友在直机上使用bls172(或者前一代bls157)碰到任何问题的,麻烦告知一声。

谢谢。

网友A:
也不太懂futaba到底是怎么想的,172/177相对于272/275,扭力大很多,但速度慢一点,我估计172/177飞大型固定翼比较合适,或者直升机用来飞f3c应该比3d的效果更好,目前为止我了解的futaba对于3d直升机最好的舵机应该就是275了

f的舵机一般稳定性和口碑还是相当可以的,基本买回来飞到退魔都不会出问题,前提别炸到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不太懂futaba到底是怎么想的,172/177相对于272/275,扭力大很多,但速度慢一点,我估计172/177飞大型固 ...

我已经接近2年没炸机了。550级以上保持0炸鸡安全记录,当然不求3D练习进度和任何冒险。
我只是不清楚有没有谁用172出过问题?或者说咱们论坛也是卧虎藏龙,有没有谁能说清楚172和275有啥区别,让futaba主推275为直机舵机?

网友B:
要不楼主用英文发个邮件给futaba看看咋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楼主用英文发个邮件给futaba看看咋样吧

谢谢建议。好多老美都发信给futaba,但是连futaba美国代理商都说不清楚。论坛厂家代表也说不清楚。德国TDR和一些大型仿真直机制造商都再推荐,但是谁也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好多老美都发信给futaba,但是连futaba美国代理商都说不清楚。论坛厂家代表也说不清楚。德国TD ...

futaba在国内就是老大,厂家代表都没一个,全靠摩友自己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接近2年没炸机了。550级以上保持0炸鸡安全记录,当然不求3D练习进度和任何冒险。
我只是不清楚有 ...

现在坚持用futaba舵机人没多少了,国内像deko这种高性价比的舵机牌子让大多数人都会去选择
172应该和272比,275应该和177比,在参数上看其实主要的差距就在于速度和力量,我想主要的原因让275被主推可能就因为其响应速度更高把,其实这两款舵机的力量对于700乃至800直升机都是绰绰有余,而对于现在玩家飞直升机主要飞3d,响应速度是一个衡量舵机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标准了,但话说回来,对于楼主,您主要飞低转长航时,其实即便时上一代的futaba产品其性能也是完全应对付的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坚持用futaba舵机人没多少了,国内像deko这种高性价比的舵机牌子让大多数人都会去选择
172应该和272 ...

在我使用,可能最便宜的savox 1258的扭矩和响应都没问题。但是我一排电飞30分钟,飞行时间是3D朋友们的8-10排电。多一份时间,多十份隐患。还是不放心coreless空心杯舵机和任何几年内的新品牌。毕竟700-800级上天的设备(机架、陀螺仪、电机、接收机、大小桨、电池、无数心血和调试时间成本,还有炸鸡采购零件成本和时间和隐患折旧)。粗算金钱直接要1-1.5万,时间和情感投入不算,伤了人更是无底洞。

国内舵机市场份额我不熟悉,但是我的感受是只有这个论坛的讨论言语之间(不管出于真实用户还是托),好像感觉尝试各种新品牌的模友很多。但是我私下接触的本地模友,特别是飞600以上大飞机的,基本都是一水儿JR/futaba。同样,线下我也没见过任何飞大飞机模友用kbar或者副厂电装,大部分都是vbar + k牌电调。也许是本地模友都土豪?另外我加入的几个群,特别是F3C群,基本也是一水儿futaba。因此我不知道是咱们论坛和我私下的感受,哪一个更准确?

网友C:
个人猜测
固定翼的舵面转动时舵面全部转向铰链的另一侧。飞机做极限动作时舵面承受的风阻大,扭力大。而且舵面大也会导致转动惯量增加,为了保证舵面速度也需要大扭力舵机。
直升机的旋翼转动时是以横轴沿线为轴心转动的,一片旋翼的前缘和后缘是向不同侧转动的。虽然两侧阻力大小不同但是差值不大。而且直升机的旋翼面积(指的静止时螺旋桨的面积)会比花式机的小?所以直升机的舵机相比固定翼的要强调速度?
futaba的SV舵机很有意思。SV舵机里面有一个smoother的选项。空模舵机默认开启,车模默认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测
固定翼的舵面转动时舵面全部转向铰链的另一侧。飞机做极限动作时舵面承受的风阻大,扭力大。而且 ...

所以固定翼扭矩大,舵机内电机能够承受大负载电流。当然了,舵机的电机太猛,就可能烧上游的陀螺仪。很多时候把系统里单独把某个组件做强化不难,做平衡才难。

你这么一提醒,也许如果是3d高手使用,bls172应该用y型线,把三股线中的正、负极引出,让接受电电池单独供电,而别走陀螺仪供电。或者说要用重型陀螺仪,比如金脑二代和MB分别都加强耐大电流的HD版本。我理解vbar neo没有加强版本。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固定翼扭矩大,舵机内电机能够承受大负载电流。当然了,舵机的电机太猛,就可能烧上游的陀螺仪。很多 ...

我以前量过双天的独立BEC。那个bec有四个信号输入和四个输出。但是输入和输出的每个口的正极都是连通的,负极也是。只有信号线是一一对应连通的。这样想陀螺仪里面的正负极也可能是这样。那么就不存在通过陀螺仪的电流过大这个问题。毕竟陀螺仪只是给个信号就完事了。以后的舵机力量越来越大确实需要独立供电了,而且插头可能也需要耐受更高的电流。那以后可能发展成飞机动力电,舵机驱动电,运算设备供电这三个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量过双天的独立BEC。那个bec有四个信号输入和四个输出。但是输入和输出的每个口的正极都是连通的, ...

布线爱好者的天堂,机械爱好者的地狱。今晚恶补舵机接线烙铁技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布线爱好者的天堂,机械爱好者的地狱。今晚恶补舵机接线烙铁技术。

可以有电路侧板这种东西。
舵机接线烙铁技术,你是要把插头都焊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有电路侧板这种东西。
舵机接线烙铁技术,你是要把插头都焊死?

自制高品质y型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制高品质y型线。

你需要的是一把压线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猜测
固定翼的舵面转动时舵面全部转向铰链的另一侧。飞机做极限动作时舵面承受的风阻大,扭力大。而且 ...

请教一下 如何调整SV舵机的smooth,是否要把舵机连接在futaba接收机(比如7008SB),然后在遥控器(比如18sz)上调整?

根据futaba美国代理towerhobby,BLS172默认设置如下:
SBus Programmable Defaults
Dead Band Degree: 0.36
Damper Factor: 128
Stretcher Gain: 1
Boost: 5
Neutral Offset Degree: 0
Travel Adjust Percentage: 100%
Reverse (Normal/Reverse): Nor
Stop Mode (Free/Hold): Hold
Buzzer (On/Off): Off
Smoother (On/Off): On
Boost (On/Off): Off
Soft Start: 3.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 如何调整SV舵机的smooth,是否要把舵机连接在futaba接收机(比如7008SB),然后在遥控器(比如1 ...

舵机直接插到18sz的背面的舵机插口。遥控器里面找到sbus servo,在system menu里面。然后按read读取数据。
14sg比较坑。连舵机的时候要给舵机用bec。18的说明书上没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直接插到18sz的背面的舵机插口。遥控器里面找到sbus servo,在system menu里面。然后按read读取数据 ...

太谢谢了。我折腾一下,再来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