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油直装那个发动机

楼主(2017-02-16):
这是26CC的 15CC

装那一个

网友:
楼主好多发动机,不懂帮顶

网友:
楼主 好好读书 考个好学校 再来玩,你现在我只能说“你在瞎几把搞”

楼主:
时间热头过了,就不想玩机了

网友A:
高手们都在忙,我斗胆解释一下吧:电直广泛流行之前油机分为30、50和90三个等级,其区分数值就代表该级别发动机的大致等级,相当于今天电直的550、600和700。所以600电直大概相当于50级油动直升机,市面上用得比较多的是46级和52级的发动机,相对应的汽缸容积大概在7.5cc-8.5cc左右(甲醇发动机)。之前回答有错误,各位高手都指点了出来,在此一并感谢。
同时希望也没有误导楼主,抱歉。
祝大家都开心飞行,爽飞不炸!

楼主:
喜宝路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们都在忙,我斗胆解释一下吧:电直广泛流行之前油机分为30、50和90三个等级,其区分数值就代表该级别发 ...

完全正确,120cc也勉强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们都在忙,我斗胆解释一下吧:电直广泛流行之前油机分为30、50和90三个等级,其区分数值就代表该级别发 ...

前辈,想问下,油直群号多少?新手想找个群,才入了油直,以前一直飞电直

网友C:
高手都在忙,我斗膽斗正下,50cc不代表50级啊,50cc发动机很重及裝不进油50级或电600级的机啊

网友:
15cc足够了,一般600n的话9cc好像就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手都在忙,我斗膽斗正下,50cc不代表50级啊,50cc发动机很重及裝不进油50级或电600级的机啊

50级算的应该是甲醇发动机吧!汽油机50cc肯定装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50级算的应该是甲醇发动机吧!汽油机50cc肯定装不的

不管甲不甲醇50级大约是8.17cc,所以50级跟50cc比较是差很遠的

网友:
级和cc的单位都没搞清楚。。。反正都不合适,同等缸容量直机发动机功率大于固定翼发动机,汽油机动力小于同等排量甲醇机,600配15cc的os差不多,其他发动机功率小转速不匹配,而且还重很多,飞机要求的是比功率和比推力,不能单看没有起飞重量的功率与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们都在忙,我斗胆解释一下吧:电直广泛流行之前油机分为30、50和90三个等级,其区分数值就代表该级别发 ...

瞎几把扯

网友:
我准备过段时间换那个go5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们都在忙,我斗胆解释一下吧:电直广泛流行之前油机分为30、50和90三个等级,其区分数值就代表该级别发 ...

这蛋扯的我都信了,30级对应550级电直,用550的浆,50级对应600,用600的浆,90级对应700用700的浆,50级的用55级发动机排量不足9CC,90级用91级发动机才15CC,就算最大的YS120才20CC,你也真敢扯

网友:
建议你放弃吧,我早就试过了,26CC也装了,太大了,不合适,最后换装GO56 ,勉强成功,高温问题一直困扰,所以汽油还是不要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想问下,油直群号多少?新手想找个群,才入了油直,以前一直飞电直

你这前辈把你拉沟里去了,就扯的这么离谱你都看不出来吗?你就不看看你那OS105的说明书吗?105级的发动机才17.5CC啊,你咋就能信他?你这油直怎么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