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轴承寿命是多少

楼主(2017-02-16):
无刷电机,尤其是用在多旋翼上,轴承不仅承担本身的高速旋转,还有向上的拉力,这与直机完全不同。那么如果轴承出现问题,直接出现卡簧脱落桨与电机外壳一起射出去的情况。请教各位模友,大家考虑过轴承的问题吗?多长时间换一次轴承

网友A:
轴承应该很难坏···除非超级水的电机···我从入魔至今所有的电机都没坏过轴承·包括转速超过5W转的内转子···外转子炸鸡轴弯了轴承都没坏过··包括XXD的廉价电机也没坏过··
偶尔电机涉水了会拆下来烘干然后上点润滑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应该很难坏···除非超级水的电机···我从入魔至今所有的电机都没坏过轴承·包括转速超过5W转的内转 ...

固定翼 直机应该不会坏,我飞的是四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 直机应该不会坏,我飞的是四轴

固定翼和四轴没什么区别···拉力方向都是一样的··只是电机安装方式不一样罢了··我公司有架八轴··5008电机···用了三四年了··电机从来没搭理过··而且每次使用都是负载飞行··完全没问题··所以就不要纠结电机轴承的问题了··

网友:
直机、穿越、炸鸡是常事,各种飞,没坏过轴承,最多把炸歪了的轴换一下。

网友:
看来轴承不算是易损件

网友:
轴承是易损件...这是哪个轴承厂说的?

网友:
轴承不算是易损件吧

网友:
十年间,直机、固定翼、四旋翼 飞过五六十架,轴承从没出过问题,也从没见过别人的出问题。除非剧烈炸机。

网友:
但这不代表我没换过电机轴承,相反,还换过不少,二十几颗总是有的。都是内转子:要么是飞沙走石的车上电机,要么是进水锈蚀的船内电机。

网友(2017-04-01):
前两天新机首炸,第一感觉就是轴承出现问题,电机运转声音能很明显感觉到。至于是否需要换,还没想好。车固直船,估计也就直机的电机轴承工矿好一些,其他的工作环境都很恶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