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2.4g图传 遥控器与433是转发模式么

楼主(2017-02-16):
我的控是D10搭配切糕433 现在用的是ppm直连模式  可是会经常抖舵和电机自传 所以不敢飞  想试试转发模式 可是我的图传是2.4g的  不知道图传的地面接收端会不会干扰 控与433端的2.4G接收机 有没有试过的前辈啊

网友A:
应该不会
,中继模式2.4G接收机离控并不远,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
,中继模式2.4G接收机离控并不远,影响不大

网友B:
d10用转发好点,ppm的话天线要离开控不让一阵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用转发好点,ppm的话天线要离开控不让一阵乱跳

我就是现在把433放在控后面 抖舵和电机自转 所以 受不了拉

网友:
转发吧,要么换控。图传可以用5.8或者1.5的

网友:
转发,2.4遥控肯定会干扰2.4图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