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 MINI OSD 显示一直在上下闪屏

楼主(2017-02-16):
请教各路大神帮忙解决:飞控APM2.8,使用3DR MINI OSD和创兴科图传显示在屏幕上的数据一直在上下的闪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样式的一直上下闪动

这样式的一直上下闪动

网友A:
摄像头 mini osd 显示屏 三样必需设定相同制式 pal 或 nt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 mini osd 显示屏 三样必需设定相同制式 pal 或 ntsc

谢谢 ,谢谢,太谢谢这位大神啦,搞了三天,感动啊!

网友(2018-01-02):
求教,我的怎么回事

楼主(2018-03-08):
有可能是设置或连接方式的问题。仔细检查下连接方式和设置,

网友B:
在OSD 電源輸入處~弄個電容 穩壓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OSD 電源輸入處~弄個電容 穩壓看看~

非常感谢,就是电压不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