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室外空间,想用双翼机连连吊机,什么类型的双翼机好点

楼主(2017-02-16):
感觉现在双翼机不是主流啊

网友A:
双翼机飞3D感觉不流行,双翼机的升力系数小于单翼机,而且重一些。现在挺流行单翼机上下各加个T型小翼,变成准三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翼机飞3D感觉不流行,双翼机的升力系数小于单翼机,而且重一些。现在挺流行单翼机上下各加个T型小翼,变 ...

双翼的升力系数不应该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翼的升力系数不应该大吗

面积相同的时候,双翼机升力只有单翼的8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积相同的时候,双翼机升力只有单翼的80%左右

固定翼新手,上双翼机速度慢了会不会好飞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定翼新手,上双翼机速度慢了会不会好飞一点

不管单翼双翼,要看翼载荷,如果想慢,每平方分米机翼20克以下最好,f3p只有10克左右。双翼未必就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