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改翼

楼主(2017-02-16):
冲浪者起落数十次...断翼了
大家如何改连接??
改了用连接板(但不做翼与活动翼之间的密封)!!感觉好容易螺旋&起飞滑冲动能量不足(已经3次)翼

网友A:
剪几片塑料片做合叶就行,哪有这莫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剪几片塑料片做合叶就行,哪有这莫复杂

不用封口??
另外手抛用自稳模式还是手动模式好??

楼主:
求问老鸟手抛时...到底用自稳模式还是手动模式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封口??
另外手抛用自稳模式还是手动模式好??

不用封口。自稳模式当然更好飞。

楼主:
我问的其实是在手抛的时候~~~

飞起来用定高定向可以抽下烟仔^_^

网友:
看手抛的水平了, 出手的角度 力度 水平 如果每次都能保证不出错,就手动。要不还是飞控自稳模式 或起飞模式抛吧,要可靠些。原来我一直手动抛,现在也改自稳了。

网友(2019-03-21):
手动抛出去就行了没那么复杂降落时候自稳全收油门就行了这个飞机太好飞了除了空间小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