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B 無法調參

楼主(2017-02-16):
傍晚剛送到~
準備給自組空拍機用~

我是白線接 TX
紅色 為 RX  ( 跟綠線 RX 都試過)
黑線 接GND
一直無法改遙控內的參數
課服 可以解釋一下嗎?
感謝!

我準備裝 NAZA m  lite 空拍機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1、请将最后一张图片上的绿线与黄线对调,您使用的这款调参线所对应的线序为白、黄、黑。
2、请检查调参线与USB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3、不知您目前使用的调参软件版本号是多少、是从何处下载。
如果是从我们的官网上下载,请联系我们更换适用于您那款遥控器的调参软件。目前官网上的调参软件版本
与您手中的遥控器不匹配。
我们的联系方式,见下方:
电话:0755-88361717-882或886
QQ:2850416973  2850416975
邮箱:after-sales@radiolink.com.cn
      after-sales1@radiolink.com.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并反馈这个问题给我们。
1、请将最后一张图片上的绿线与黄线对调,您使用的这款 ...

剛剛 火山口 課服有教了!

已經可以設定了!

固件軟體 都是官網下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