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争取实现航模机自我设计

楼主(2017-02-16):
学习三天设计建模,设计了一架类“无人机”,高手莫笑,请多多指点。

网友:
草图大师?

网友A:
不错啊,从单纯的玩航模到自己设计飞机
目前来看你在做画图软件的练习
如果以后开始做设计的话有两点建议:
1、不要滥用无人机这个名称,这类讨论帖子多了去了,当然你打了引号,要做成无人机的工作可多了去了。
2、既然是做设计,就有设计目标,比如目标尺寸, 起飞重量,计划实现的功能等等,你的每个设计点都有依据可循, 比如为什么选这个翼型,为什么选用前拉的结构,吊舱有什么讲究,尾部为什么多出来一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从单纯的玩航模到自己设计飞机
目前来看你在做画图软件的练习
如果以后开始做设计的话有两点建议 ...

你才是懂无人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从单纯的玩航模到自己设计飞机
目前来看你在做画图软件的练习
如果以后开始做设计的话有两点建议 ...

好专业。你说的会一个个解决的.....谢谢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才是懂无人机的

过奖了,航模爱好者而已,机械设计背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从单纯的玩航模到自己设计飞机
目前来看你在做画图软件的练习
如果以后开始做设计的话有两点建议 ...

前辈们 就是设计飞机的时候比如说自己脑子里有个大概的外形的概念 那画图的时候 是根据什么来设计翼展尺寸  机身的长度啊  重心  中心  焦点   这些东西的?都是算出来 才画的吗? 另外这种类型的书籍有没有什么推荐的? 另外设计飞机用什么软件好?我想自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们 就是设计飞机的时候比如说自己脑子里有个大概的外形的概念 那画图的时候 是根据什么来设计翼展尺 ...

我不是飞行器设计背景,但自己也DIY过几架,性能尚可,简单说说我的经验,不对请纠正,不足请补充
理论上来说,设计飞行器是一门专业,也是一个综合性学科,要想做好,读到博士也不一定够,但作为航模娱乐,则不是必须的。
有条件的话,多了解一些空气空气动力学和力学的常的知识,是绝对都能用的上的,模型本身的基本概念和参数也是要知道的,比如推力线啊,中心啊,升力中心,载荷等等
如果要推荐资料的话,我并没有现成的,我都是从早期的航空模型的纸里行间琢磨的(以前资源没有现在丰富,每一分杂志都翻来覆去的看),后来就看论坛,加上自己搜索。我印象中应该是有书籍的,但一时想不起来了。
回到航模设计本身,对于第一次,更多的来说是借鉴现成的经验:
首先,还是那句话,明确设计目标,比如练习用的,一般都是上单翼带上反角,平凸翼型,翼载荷适中
至于翼型,就直接拿来注意,根据现有标准翼型的实用用途选用即可,如果感兴趣,可以进一步了解各个翼型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至于尺寸,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参考成熟机型的比例,另外不同机型的尺寸也是有一定的设计范围的,比如滑翔机的大展玄比。
先说这么多,一时也想不全,如果直接回答你机翼尺寸的问题,我记得我上一个飞机,是一个下单捎带运动的机型,参考了类似机型的展玄比,估计的了一下重量,计算了载荷之后选取的尺寸,用的不对称双凸翼型,倒飞也很稳定,重心什么的,称一下准备使用的设备的重量,根据力矩原理都是可以估算的。
话说回来,对于第一家自己设计的航模,仿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熟练之后再加上自己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