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华科尔Devo 7E配了两块1S锂电。

楼主(2017-02-16):
淘宝了两块3000mAh锂电芯,加邮费30块钱,尺寸95x31x8mm。这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Devo 7E电池仓尺寸的容量最大的单节锂电芯了,3000mAh的容量,如果没有虚标的话在最大功率下能使用 3000 / 150 = 20 小时,玩小四轴的话电流只有85mA,可以使用3000 / 85 = 35.29小时。即使只有70%的容量,也能使用14小时或24小时。每天飞四块电池(约20分钟)一块电池至少能玩48天

不多说了,上照片。外皮包的碳纤维贴纸,质感还是不错的。

过过磅称下体重,一块52克,另一块52.1克,差的0.1克估计是用的焊锡和胶带不一样造成的(第一块电池做的时候用1厘米的纤维胶带并排3条两层加固的,第二块就只并排了两条两层,大约差40厘米胶带)。

再看看四节充电电池加原配电池盒,重量122.3克,重了70克(一倍还多)。

遥控器空机不装电池 447.6 克(加了三段开关X2、2段开关X2、旋钮x2、24L01和A7105及充电电路,去掉了原充电电路)。

装四节充电电池总重569.8克,一斤多点。

换锂电499.7克,刚好一斤。

网友:
这个控换1S锂电供电的话,硬件需要做什么改动么?

网友A:
串联使用?并联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使用?并联使用?

已改装成1S锂电供电,所以不并不串,一次一个。

改装方法见下面帖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53950

网友B:
用2s电池有c数要求吗?卖家说不能用5c.只能8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s电池有c数要求吗?卖家说不能用5c.只能8c

这个遥控器不改装的话85mA的电流,短接电阻150mA的电流你感觉需要几C的电池?

2200mAh的1C放电电流就有2200mA了,还用8C的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遥控器不改装的话85mA的电流,短接电阻150mA的电流你感觉需要几C的电池?

2200mAh的1C放电电流就 ...

卖家坑我啊!我就在想5号电池都能用,5c应该没问题,谁知卖家要我换8c的,直接拒收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坑我啊!我就在想5号电池都能用,5c应该没问题,谁知卖家要我换8c的,直接拒收算了

价格差多少?很多吗?

网友:
很强大,表示自己改不了,看2s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格差多少?很多吗?

价格还要便宜点,但是杂牌货,5c的是格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还要便宜点,但是杂牌货,5c的是格氏

行啊,遥控用没什么要求,没必要那么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