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木质套材变形及用胶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7-02-17):
年后买了一套西北风套材,肋骨纵向变成弧形的了,怎么才能回复到平板状呢?还有就是木质部分我想先用白乳胶粘,最后再用树脂胶里外刷一遍或几遍,这样是否可行,请高手指教,多谢啦!

网友:
弄湿了烤直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我是弄湿了直接拿重物压平等着干

网友:
电熨斗从反面熨下就好

网友:
还是别用白乳胶,怕水!用太棒吧!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用白乳胶粘接,然后里外刷树脂胶应该可以吧。

网友(2017-06-29):
然后里外刷树脂胶应该可以吧----当然可以。加上玻璃布就更好了。

网友:
比较快的方法,加面板粘校直,面板适当厚就好

网友:
关于粘接,我用的方法是,先用502定位,再刷环氧树脂防水加固。另外,过期的502别丢,可涂在木头上,能渗透到材质里,效果不错,供参考。

网友:
白胶水不可用,不是做家具,,,,502 或者 半凝固状502 效果好,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胶,觉得挺好用,粘得牢,干的快强度也很高,忍性也挺好,建议你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