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精灵的电池能否改接头用航模专用充电器充电

楼主(2017-02-17):
大疆的充电器充电太慢了,而且没法外场充电,能不能改一个转接头之类的,用308充电器充电。

网友A:
转接头淘宝有卖。。。308充电器根据对应电池参数设置好,都可以充大疆的智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接头淘宝有卖。。。308充电器根据对应电池参数设置好,都可以充大疆的智能电池。

怎么搜呢

网友B:
既然外场充电肯定有电包,那就再买个逆变器完美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外场充电肯定有电包,那就再买个逆变器完美解决

能不能说详细点嘛 电学这方面确实不太懂

网友:
找个可调的DC-DC的稳压稳流,接上电包,调整输出电压17.5V,电流6A。

网友:
最好是还是专用充电器充,因为大疆精灵电池里面有保护电路板,快充多对电池伤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