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CNC豹2金属底盘。已阑尾

楼主(2017-02-17):
动机如题,现在请教一下各位模友,16比例的豹2,我应该按照哪个商家的壳子制作呢?我有CNC设备,可以的话可量产。目前主要先找一合适的实物测绘

网友:
按照实车测绘最好。外形的话hl测绘田宫的,都差不多,反正内部和运动部件的结合部分都要按照自己的工艺重新设计,按照哪个的都不好。

网友:
我去,中午盼出大神了?是打算做外观细节吗?按照田宫的吧,田宫的豹2细节好。建议做出来匹配恒龙豹2能用吧。因为大家都是玩恒龙豹2的,恒龙豹2的细节又不怎么样。出恒龙用的话,绝对是皆大欢喜。

楼主:
那就是两个都要买回来看看,然后做恒龙的尺寸,田宫的细节

网友:
期待成品快出!

楼主:
各位车长看看是不是恒龙的这个型号底盘

网友:
细节都雕出来那量产价格都不菲了啊

楼主:
先做一个看看再说,麻烦各位车长看看是不是我发的这款底盘,对的话买回来测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做一个看看再说,麻烦各位车长看看是不是我发的这款底盘,对的话买回来测量了

这个是恒龙的。

网友:
豹2不管是恒龙还是田宫的,都有金属底盘了,楼主干嘛还要重复做?不如去做t90吧

网友:
顶顶,不要烂尾了

网友:
这个弄出来不知道成本高不高啊!

网友:
配HL 和配田宫的 豹2 金属底盘都有了,都是铸铝的吧,用CNC 并不划算,豹2底盘细节比较复杂。

网友A:
全测量没意义,恒隆底盘悬挂处需要修改,恒隆是弹簧悬挂,改装的几乎都会改成扭杆悬挂。你真完全照做销量会为0,何况楼上也说了,两个牌子都已有铸铝的底盘了,其中一个是铸铝加cnc

楼主:
我这几天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已经有铸造产品了。所以目前暂时搁置了。谢谢各位热心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测量没意义,恒隆底盘悬挂处需要修改,恒隆是弹簧悬挂,改装的几乎都会改成扭杆悬挂。你真完全照做销量会 ...

我还是研究我的粗齿锯吧

网友B(2017-09-29):
就是这块  买横龙的CNC就可以了
请尽快绘测!!!我们等了好久了  迫切需要 金属车面和炮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块  买横龙的CNC就可以了
请尽快绘测!!!我们等了好久了  迫切需要 金属车面和炮塔

我好像见到大多数都是金属底盘上面还是原来的塑料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