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小胖子PIX自动降落第二次试验

楼主(2017-02-17):
为了方便就在家旁边的公路上 选择中午 人比较少 开始测试

网友:
帮顶求教设置!!

网友A:
求教下 设置  几调试 等问题

网友:
厉害,怎么自动确定滑降路线?

网友B:
完全就是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就是无人机.......................

枫叶大神 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教下 设置  几调试 等问题

您说

网友:
什么电机配置

楼主:
2814  900KV  11*7

网友:
不错,玩的比较溜

网友C:
用的是PIXHAWK2飞控吗,怎么调参的,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PIXHAWK2飞控吗,怎么调参的,求指导

普通PXI     APM都可以

网友:
最好拍摄一个视频  教程,  详细一点的 如何使用 地面站,  比如 打开 地面站,  需要设置的参数,  实现下载好地图,  如何标定 高度,  设置降落路线 等等,开源分享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我还没试过自动降落,场地不具备条件

网友D:
厉害,自动降落,解决大问题了

网友E:
求指导 也想玩这个

网友F:
真是不错,手抛起飞用的是什么模式,

网友G:
旁边有电线杆吖?

网友H:
进近航线设了几个点?

网友I(2017-03-19):
自动起飞你设的仰角多大?

网友J:
异地降落 不错

网友K:
大神,你好,小弟一事不明,你怎么那么帅

网友L(2017-05-20):
求大神微信 想跟您学习下

网友M(2018-05-13):
试过几次自动降落 有时候准确度还行,有时候误差好几十米。印象中每次测试第一个起落比较准,第二个起落偏差都很大

网友N:
引用 楼主:
2814 900KV 11*7
能装那么大吗

网友O(2018-06-23):
楼主你好,可否跟你请教两个问题?
我的PIX小胖子,调试基本接近尾声了,现在有俩疑惑:
一是左右旋转机头YAW方向,V尾没有任何修正动作;
二是FBWB、巡航模式下遥控器打升降舵没反应,打其他舵都有动作。FBWA模式下打升降舵就正常动作。
不知道以上两种情况是否正常,你的飞机有没有一样的情况?这个没搞清楚我不敢飞。

网友P(2018-09-20):
楼主最后一个帖子发表至今快一年了,没有动静,是不是退模不玩了,我也想请教楼主,自动降落有几个问题。请楼主上线时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