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异地自动降落

楼主(2017-02-17):
自动降落测试成功  也给我对之后的异地降落充满了信心  就开始准备异地降落 一开始用精灵准备航拍起飞 结果 就两个人 没忙过来 就没航拍了  在家和 十几公里外的模友小武 人送外号武大郎  了解 详细的地形 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 安全的 废话不多说 准备工作 ?spm=a2hzp.8244740.userfeed.5!2~5~5~5!2~A准备起飞后面的 小胖子的配置就不必多说了 各位模友都知道 还是搭载的PIX飞控  这是我设置的降落路线 第五航点是1100米高为了越过山头  然后到达第六个航点降低高度 700米 然后 第七航点设置了盘旋点 盘旋到100米 然后进入第8个航点 然后之后都是转场 最后 一个  是LAND航点 也是降落航点   异地降落要注意海拔高度  要不然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做一个地面站控制飞机的教程吧,  比如 航点模式  需要 全程 数传 连接着吗,  遥控 的信号 需要一直开着吗    设置航点的步骤 和   顺序  以及 注意事项 造福一下大家

网友A:
异地降落,是否要考虑地势高度?如果地面两地相对高度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地降落,是否要考虑地势高度?如果地面两地相对高度不一样,怎么办?

看谷歌地球 看海拔相差的 高度  然后换算一下 或者用地形跟踪 先存到内存卡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谷歌地球 看海拔相差的 高度  然后换算一下 或者用地形跟踪 先存到内存卡里

可以加下QQ吗

楼主:
1 -1-6-9-7-9-7-7-8-9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谷歌地球 看海拔相差的 高度  然后换算一下 或者用地形跟踪 先存到内存卡里

这样始终不精确,如果给固定翼加上四轴上的光流或者定高模块,是否可以弥补飞机降落精度。从视频上看,飞机的降落基本在几米或者10几米就简单粗暴的降落了。在我想象中,PIX或者APM的自动降落,应该是平稳的,带有一定拉飘过程的降落。而从APM的参数树粗略的了解到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说的不对,还请见谅。一直还在研究APM,还未升级到PIX。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始终不精确,如果给固定翼加上四轴上的光流或者定高模块,是否可以弥补飞机降落精度。从视频上看,飞 ...

说的对的 测距仪我一直没买  肯定还是要测距仪的 这样更好的

网友B:
pix新玩法,帮顶!请问异地降落了还能不能自动起飞再飞回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新玩法,帮顶!请问异地降落了还能不能自动起飞再飞回来呢?

可以

网友:
楼主用什么数传

网友C:
设置异地降落然后开车过去等着落地,可以飞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