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I 380 组装介绍 (完成)

楼主(2017-02-17):
    年后HELI380到货了,抽了一些时间自己试装了一台。同大家分享一下装机的过程,希望给观望此机的模友更多的参考。这台机器我反复拆装了多次,只是希望能找到一个简便,合理的安装流程。本文的安装顺序同说明书有差异,仅供参考。
    同时也希望此文对SAB 380和富力380的机主有借鉴作用,也祝您们装机顺利,飞行愉快!
    言归正传,开始装机。本人水平有限,有不妥之处,欢迎不吝赐教!
先将大桨夹,中联安装需要的零件整理出来,工具准备好。这里需要用到2支3.0mm的螺丝刀
拿一个小盘子装螺丝,轴承这些小东西,以免遗失。
安装大桨夹摇臂球头,注意螺丝胶不要上太多,3-4个丝即可
安装好的样子
将摇臂安装到大桨夹上,固定螺丝是安装在大桨夹里面
大桨夹装好了
将油封放到中联里面,就是照片上那个黑色的细橡皮圈
再装上横轴垫圈
将润滑脂涂抹到止推轴承的滚珠上,注意止推轴承滚珠两边的垫片有内外之分,上面有IN 和 OUT 的标记区分,照片中的滚珠下面的垫片为 OUT
将止推轴承上面的垫片盖上,轻轻旋转一下,让润滑脂均匀涂抹在滚珠上,这样止推轴承就处理好了
将横轴螺丝和螺丝垫片上到横轴上,注意横轴螺丝需要稍微多用点螺丝胶,螺丝锁紧不需要很大力。然后把轴承和垫片穿到横轴上。这里说明一下,我这里止推轴承的安装位置和说明书上不同。当然你按照说明书来装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把横轴和穿好的轴承,全部传入大桨夹,大桨夹外面还有一个横轴铝套,不要忘记装
将另外一边的桨夹,也按照相同顺序装入轴承,横轴铝套。然后穿入横轴,再拧入另外一头的横轴螺丝。横轴螺丝锁紧需要用到2把3.0mm的螺丝刀,同时将两端的横轴螺丝对拧
将相位摇臂安装到中联上
将大桨夹连杆按照说明书要求的长度拧好,套装里面配置的是正反丝连杆,其中球头口上的A面是一正一反
将连杆扣到大桨夹摇臂上。这里注意连杆上带沟槽的一边朝大桨夹。这样以后要微调连杆长度时,顺时针转动中间的六角柱为缩短连杆长度,逆时针为放长连杆长度
十字盘为上下盘可拆卸式的,以后可以自己换轴承了。上面的球头需要自己上胶重组
十字盘装好的样子
未完待续.......

网友:
沙发!!!米老板V587

网友:
米大真是有耐心啊!

网友:
抢红包!抢红白!

网友:
我看到了安装错误

网友:
顶五块钱的,装机照片拍的真不错。

网友:
380再度热炒

楼主:
继续
开始组装机身
先将红色的金属电池板卡扣装到机身右侧板上
安装机身主板,左右各3颗螺丝,先带上即可,暂时不要锁紧,机身就立起来了。
安装主轴第三轴承座,同样是将螺丝带上即可,暂时不要锁紧。注意第三轴承座的正反
将主轴第一轴承座带上螺丝,不要将螺丝全部拧下去,让主轴可以上下约有5mm的活动位置
上下移动主轴,反复调整机身主板,第一,第三轴承座位置,直到主轴可以顺滑穿过第三轴承座,再依次对角锁紧所有螺丝。然后拆除第一轴承座和主轴。
然后依次对角松开螺丝,上螺丝胶,锁紧。顺便把头罩固定座也装上
开始组装大齿盘和小齿盘
这个组装没有什么难度,就是螺丝需要分二次对角依次锁紧。如果一次锁紧的话,怕齿盘会出现轻微弯曲变形
未完待续......

网友A:
这飞机配件能不能跟上啊。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配件不知道怎么样啊

网友B:
买包瓜子看装机,楼主能不能来个视频装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配件能不能跟上啊。

配件已经开始卖了,我都订了一些易损件啦。还不知道炸鸡损坏情况,买点有备无患。

网友:
米老板V587,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包瓜子看装机,楼主能不能来个视频装机啊!!!

没有整块的时间 ,每天装一点 ,一个人搞 ,没人端摄像机,请谅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整块的时间 ,每天装一点 ,一个人搞 ,没人端摄像机,请谅解

我看可以买一个gopro,带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可以买一个gopro,带头上

不错的想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续
开始组装机身先将红色的金属电池板卡扣装到机身右侧板上安装机身主板,左右各3颗螺丝,先带上即可, ...

中心板比富丽的硬吗?和sab的一样,亮晶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中心板比富丽的硬吗?和sab的一样,亮晶晶的。

中心板跟主轴都比其他380要来得硬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心板跟主轴都比其他380要来得硬

中心板是7075还是t6061啊?

楼主:
继续
尾波箱部分

先安装尾波箱底座,螺丝上胶锁紧

将尾皮带轮穿入尾轴,皮带轮上的定位顶丝可以先不上。尾轴穿入尾波箱侧板,带上螺丝,螺丝暂时不要锁紧

将尾波箱铝柱放入尾管,铝柱的螺丝孔和尾管上的螺丝孔位对齐,安装铝柱时记得将皮带一并穿入尾管

将尾波箱套上皮带,安装在尾管上,这里的螺丝也暂时只是带上不锁紧。后面的皮带松紧度,可以放松尾管两边的这4个螺丝,前后微调尾波箱的位置

将尾管前部的固定双面胶,固定片及塑料螺帽,对齐尾管上的开孔,粘在尾管里面

将尾管插入机身侧板,并拧上连接机身主板和尾管的塑料六角螺丝

将侧板两边的尾管固定螺丝带上,暂时不要拧紧

调整好尾管和机身的水平度,尽量让尾管中线和机身中线重合,我这里是用眼睛比了一下。然后分别锁紧侧板两边的尾管固定螺丝,机身主板上的塑料螺丝也可以一起锁紧了

将主轴穿入机身主板,并穿上大小齿盘,装上小齿盘在主轴上的固定螺丝。顺便记得把大小齿盘上的皮带带上。大小齿盘中间有一个8*10*0.5mm的垫片,不要忘记装入。尾桨皮带装好后,从机身顶部看,主轴顺时针旋转时,从尾轴正面看,尾轴应该是逆时针旋转,如果方向相反,则是尾驱动皮带在小齿盘上套反了

将第一轴承座(主轴固定座)装上,螺丝打胶锁紧。如果装上第一轴承座后,上下拔主轴,感觉有间隙,可以在主轴和机身主板之间加入间隙调节垫片。套装内标配有0.1mm0.2mm 两个垫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使用

调整好尾轴轴承同心度后,使尾轴可以顺畅运转,然后打胶锁紧尾波箱螺丝

调整好尾驱动皮带的松紧度,使其刚刚拉直,轻微绷紧即可。然后将尾波箱在尾管左右两侧的螺丝上胶锁紧

将尾皮带轮上的固定顶丝上胶装好,注意顶丝要顶在尾轴的缺口固定位上

楼主:
开始组装尾桨夹

依然先是把止推轴承的滚珠涂抹润滑脂,装上内外垫片

将止推轴承,6*8*0.3mm的垫片,及4*8*3的轴承装入尾桨夹,我这里把止推轴承装到桨夹的内侧,和说明书的顺序有所不同。然后尾中联固定螺丝套上垫片,上胶锁紧

尾桨夹装好了

开始安装螃蟹爪和塑料8字连杆

用小棍沾上螺丝胶,均匀涂抹到螃蟹爪的螺纹上面

28字连杆的套上铜套,上螺丝装到螃蟹爪上。注意这里8字连杆是有正反之分的。装好后的8字连杆应该是可以非常顺畅的旋转

将装好的螃蟹爪总成,穿到尾轴上

将尾桨夹装到尾轴上,顶丝上胶锁紧

同样用小棍沾螺丝胶,均匀涂抹到尾桨夹耳朵的螺丝孔中。把8字连杆套上铜套,上螺丝锁紧在尾桨夹上。装好的尾桨夹变距总成这块,螃蟹爪上的变距滑块,应该可以非常轻松的在尾轴上左右滑动

开始组装尾变距工字臂

将球头拧入,注意不要太大力,里面滑丝。轴承和铜套依次装入工字臂,穿上螺丝

用小棍沾点螺丝胶,均匀涂抹在波箱底座的螺丝孔内,然后将工字臂装上,螺丝锁紧

然后将2个工字臂拨叉螺丝装上。装好后,旋转工字臂,整套尾桨变距机构应该是可以很轻松顺畅的运转。至此,尾波箱组装基本完成

网友:
学习!细节说明得很到位!

网友:
一看头像,就特娘滴是老糜在装逼

网友F:
可惜哥的入鸡欲望已消退,否则果断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惜哥的入鸡欲望已消退,否则果断入

大师稳!

网友:
米老板好人,发个装机贴,模友眼睛是雪亮的,一看就明白优劣

楼主:
继续
定的舵机到了,看起来还不错

将金属舵机架安装到机身主板上

将舵机加电回到中立点位置,装上舵机臂,球头。球头是套装里面不包含的,需要自己准备。我是从450上拆了几个来用。把舵机装到舵机架上

3个舵机都装好了

锁尾我是用的微型舵机,不需要修改尾舵机座。如果你是用的中型锁尾舵机,则需要自己把舵机座上安装微型舵机的耳朵切掉

通电将舵机回中,装上舵机臂和球头。并扣上尾舵机拉杆。尾舵机拉杆长度暂时先按照说明书来,后期实际飞行后再微调长度

将装好拉杆的尾舵机座,从机身底部装入,尾舵机拉杆穿入尾管

将尾舵机拉杆球头扣在变距L臂的球头上。这里注意,当尾舵机处于中立点位置时,尾变距滑块基本处于尾轴的中间位置。如果不是这样,需要调整尾舵机拉杆长度

固定安装尾舵机座,螺丝上胶,锁紧

因为定的电机电调还没有到,这里暂且先安装底板。后期电调是安装在底板上的

装上脚架,飞机站起来了

装上机身加强柱

将十字盘装到主轴上,扣上连接舵机和十字盘的球头扣

装上先前搞好的旋翼头,锁紧中联固定螺丝

扣上大桨夹连杆和相位臂连杆

装上十字盘导轨,塑料的不错

电机还没有到,暂时先将电机座装上,建议电机型号为3120,电机输出轴直径5mm

装上陀螺仪固定座

装上尾桨

装上主桨

装上电池板,注意电池板有前后之分

带上头罩,基本完工了

和E6放在一起轰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续
定的舵机到了,看起来还不错

不带球头?!装了这么飞机,第一次见还有这样的

楼主:
等电机电调到了,装好去试试,到时候再发飞行视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带球头?!装了这么飞机,第一次见还有这样的

勿急,这个问题已经反应给总代理了,很快会补发舵机球头的

网友:
总体看来这机很不错的

网友:
舵机臂球头已列入标配

网友:
糜哥装机过程很精细,收藏了。

网友G:
糜老板的贴怎么没人敢来搅浑水啊

楼主:
补发的球头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糜老板的贴怎么没人敢来搅浑水啊

那还是要感谢各位老板,大师给面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