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像真艇水刀的正确装法

楼主(2017-02-17):
导 弹艇。无刷动力。高速抬头已经装压水板解决了。但现在高速转弯有翻或者横滚跳跃的危险。想装垂直与船体的水刀来稳定。。但这船尾不是平的。请教有在这类船装过水刀的大师。应该怎么装?我的水刀是有弯折角度的。。。。另外觉得像真艇不应该跑快的就不要来说教了。我的已经很快了。少推油门就可以慢。但我想要的是像真的外观和竞速的性能。

网友A:
做个水刀座,找平船尾的角度就行了

网友B:
船壳可以PM链接吗

网友C:
可以试试吧水刀装在船的右后侧面,当然水刀架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水刀座,找平船尾的角度就行了

和船底角度垂直。。我的船目前是右转倾斜厉害。跑快了也是右倾斜。靠压水板不对称来解决。右边压水板更朝下才能解决跑快右倾斜问题。。但还是解决不了原地大油门小角度急弯时右转的严重倾斜。。水刀装右边可以解决右转倾斜严重?我也水刀有半截是弯的。。以根部那截直的对准船底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吧水刀装在船的右后侧面,当然水刀架要换了

和船底角度垂直。。我的船目前是右转倾斜厉害。跑快了也是右倾斜。靠压水板不对称来解决。右边压水板更朝下才能解决跑快右倾斜问题。。但还是解决不了原地大油门小角度急弯时右转的严重倾斜。。水刀装右边可以解决右转倾斜严重?我也水刀有半截是弯的。。以根部那截直的对准船底垂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船壳可以PM链接吗

三江内河艇。。马云家搜

网友(2018-12-02):
我也是像真cb90。也是想跑高速,。一开始翘头,让后加压浪板。然后船低速的时候都纵向的左右摇摆……头疼中

网友:
你这个压浪板装的角度好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