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油机

楼主(2017-02-17):
第一次做油机,改了遥控器,用第六通道做了点火和增稳,用的是有刷电调。成功启动15级蓝头。等磨合好就起飞。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A:
好粗犷又霸气,我的哥,机翼呢?

楼主:
120*20的标准机翼啊,发动机还没磨合,所以没装。装上就可以飞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粗犷又霸气,我的哥,机翼呢?

120*20的标准机翼啊,发动机还没磨合,所以没装。装上就可以飞啦。

网友:
祝爽飞!期待爽飞视频!

网友:
这机身简单粗暴

网友:
飞机好粗鲁祝爽飞

网友B:
有刷电调?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这线条 就厉害了

网友C:
乍一看还以为是磨车台,仔细一看原来是飞机。

楼主:
如此粗旷,豪野的风格,琢时被惊到,期待装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电调?

把电位器改成2个开关,一个开关,一个点火和增稳,点火时1.2伏,增稳时1伏,向火头供电。

网友:
两个建议
1: 点火线就这样穿过金属垫圈是否不妥,螺旋桨带起的风跟发动机的震动会让它跟垫圈不断的摩擦,最后外皮破损引起短路
2: 邮箱是否放得太低太远了? 小级别的发动机吸油能力一向不好,怕到时候空中熄火就不好了

网友:
好多圆木榫,工艺独特。
直接用一根装修用的龙骨。

楼主:
回楼上各位,谢谢指点,首先这结构是本着好飞来做的选择,第一次玩油机,安全点,在强度,重量中做出平衡,木棍才200多克。点火线是比较硬的,还是相对安全,不过你提醒后我加个热缩管外套的,油箱在重心的位置,原来是在上面的,不过刚试机时淹缸了,改成下置反而正常运行,先试下再说吧,用手拔桨吸油挺快的,问题应该不太,也就先飞下航线。
用木筷作笋也是为了减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乍一看还以为是磨车台,仔细一看原来是飞机。

还是你眼神好,我第一眼看到像机关枪

网友:
我和我的小伙伴都惊呆了

网友:
有点意思,坐等试飞报告

网友:
吃惊,从飞机到舵机到fm接收机,真是绝了。

网友D:
我怎么觉得你是老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觉得你是老司机。。。。

以前玩电的,刚好几个电池容量不行了,搞个油的尝尝鲜。

网友:
粗野,豪放

网友(2017-04-24):
有惊喜,豪放派

网友:
飞了没有呢?

网友:
报告楼主,请问你说的120*20是指的哪里的尺寸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20的标准机翼啊,发动机还没磨合,所以没装。装上就可以飞啦。

大哥哥,请问你说的120*20是指哪里的尺寸谢谢

网友(2017-05-24):
问一下,您这是什么牌子的发动机,是汽油的还是甲醇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