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手H36,觉得油门不好控制!求小黄鸡怎么样!!!

楼主(2017-02-17):
看中地平线小黄鸡了,都说H36和小黄手感差不多,入手H36飞飞试试。感觉H36油门不好控制稍微一大就上天花板了,油门一小又落地了!控制好了油门了,往前推杆前进又掉高度,轻推油门又上天花板了。很不好稳定的飞行!求教小黄鸡怎么样

网友A:
油门连杆加长,有助于提高油门操控细腻。

原厂连杆太短,容易推过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连杆加长,有助于提高油门操控细腻。

原厂连杆太短,容易推过头。

好想法

网友B:
我就想知道是谁讲的,和小黄机差不多,是差不多,都能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知道是谁讲的,和小黄机差不多,是差不多,都能飞起来

被坑!!!

网友C:
左上角有快慢模式,是不是调到快了?
我H36和地平线小黄鸡都在飞,一分价格一份货,毕竟贵这么多呢。
不过H36在同价位的小飞机里我觉得是最好飞的。
他的控手感不行,飞起来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上角有快慢模式,是不是调到快了?
我H36和地平线小黄鸡都在飞,一分价格一份货,毕竟贵这么多呢。
不 ...

调到慢也是,自稳都不太稳定忽高忽低,哈哈。价格决定价值。能飞就不错啦

网友D:
用D7e控,自己调曲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D7e控,自己调曲线

h36在不换主板的情况下,怎么和devo7e対频?已刷机,加了高频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h36在不换主板的情况下,怎么和devo7e対频?已刷机,加了高频头

H36没试过,不过看到有这句:“Deviation官方2016年10月12日测试版本固件,支持SFHSS和H36”。貌似要加24L01的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H36没试过,不过看到有这句:“Deviation官方2016年10月12日测试版本固件,支持SFHSS和H36”。貌似要加24 ...

高频头已经加了,说是H36还得换地平线的主板,不换不行吗?

网友:
就差那么一点也不行

网友(2019-03-31):
油门调到70%

网友:
op系统的t12怎么连h36?

网友:
穿越机新手 天天4级风还用买飞机不

网友:
H36没有摄像头的吧?不能fpv

网友:
我刚海淘了个Eachine e010,和这个H36居然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