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重启

楼主(2017-02-17):
之前用14控接收机用杂牌子,从来没出过这种问题,现在换了18sz用7008接收机,控设置我上图,接收机用的闪烁一次的模式,电调用的好赢v350A之前用14一直服役无问题,电调用的储存定速模式,进角用的出厂设置,电调设置过恢复出厂从新用储存定速设置还是不行,用曲线飞行还是不行,电调温度温手状态,忘记说了,飞机是飞起来几秒钟或者几分钟突然掉转速,电机进入缓启动状态,试过很多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下面上图控设置图,跪求跪求解决办法,跪求原因不管是空转,还是带浆低空悬停,不管是曲线模式还是定速模式都会突然调转进入缓启动状态

网友A:
再换回14,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说明控或接受设置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可能是电调掉程序了。也有可能是那个插头问题,不过,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换回14,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说明控或接受设置问题,如果还是有问题,可能是电调掉程序了。也有 ...

控出了,今天刚出

网友A:
那看看说明书吧,可能接收机模式问题,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看说明书吧,可能接收机模式问题,看看吧。

就是找不到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
再补一个接收机图

网友B:
ld rd两个旋钮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 rd两个旋钮回中

旋钮是回中状态

网友B:
那就不是控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是控的问题了

控跟接收都是新的

网友:
起飞前,在地下快速打舵,看下会不会出现重启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控跟接收都是新的

试试把线插8/sb口

网友D:
朋友,倒数第二张图是不是有问题啦,不应该是ex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线插8/sb口

试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倒数第二张图是不是有问题啦,不应该是exp吗?

倒数第二张是油门曲线1档模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用

试试改一下7008模式。看下说明书。7008一共四个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改一下7008模式。看下说明书。7008一共四个模式。

万分感谢现在用模式4去掉大小浆空转28分钟未见掉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倒数第二张是油门曲线1档模式

这不是油门曲线吧,是exp,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你再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油门曲线吧,是exp,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你再仔细看看

是油门曲线18就是这样的视频也是这么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油门曲线18就是这样的视频也是这么说的

建议你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看看说明书

弄好了,就是接收机模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