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修好了12fg,纪念一下

楼主(2017-02-17):
在14年10月时候就不小心把12FG的天线座拧裂开了,联系了双叶和在论坛和Q群里不停地找,看能不能找到配件,但一直无果。本来都放弃了。2017年开年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朋友那里收到一个空的外壳。把它的天线座拆下来换了。终于能把坏了3年多的控修好了。哈哈,发帖纪念一下。

网友:
这控真心不错  手感很好

网友:
好吧,这个AB胶伺候应该就能修复了。除非楼主强迫症

网友A:
哇这天线座里是个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这天线座里是个球啊

插天线的

网友:
恭喜!!!
12Z在用,感觉很不错。12FG当时也是差点儿下手。当年12FG就像现在的18SZ一个定位,都是次旗舰。
不过,个人感觉绿屏遥控比较皮实耐用,所以升级设备的时候特意买了当年的旗舰:12Z。

网友:
12fg 好控  当年用过,手感很不错的

网友:
这点小活对玩模型的来说还算个事儿吗?十分钟搞定保证永远不再坏。

网友:
不错,要是我可能也会这么干。。。太喜欢了就会难受

网友:
不错啊,也是缘分啊

网友:
两个办法,一是修复,二是重作。
修复的话,这种塑料用俗称氯仿的溶剂是很好修复的,如果怕拧裂了的话,可以在上面再加一个铝圈,有装饰和加强的作用,这个铝圈可以自己 车一个的。
另一个方法就是重作了,用一个容易加工的材料重作一个上面的那个圈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