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GF10CC新款后排汽油机!

楼主(2017-02-17):
RCGF10CC新款后排汽油机!不知拉力增加了没有。

网友:
大爱小型汽油机

网友A:
后排一般都会降低拉力。比如dle20。10CC期待小白鼠测试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排一般都会降低拉力。比如dle20。10CC期待小白鼠测试稳定性

DLE20CC后排比侧排降低拉力了吗?好像后排比侧排拉力大了不少!也许是汽缸重新设计优化的缘故吧!那么RCGF10CC后排的汽缸是不是比原来的侧排也优化了呢?希望拉力有所增加!

网友:
已经用上了,这10CC的拉力不怎么样,可能比我OS46还差一点点

网友:
这个10CC的做工好像不怎么样,CN8的火头,气缸也拧滑坏丝了两个,两个都是本来出厂时气缸的丝就可能不标准,拧几次就滑了。

网友:
这个发动机  可以  把老款的 直接换个汽缸  改装下  又可以玩后排了   可玩性很大呢   发动机很稳定  飞个小练习机叫个爽    化油器也可以老款  新款交换着玩  还改装成了 OS的 汽油火头玩了  加了缸片   可玩性很大   不足之处就是  排气管要是万向调节的就好了  这样装练习机  正装  更好了

网友:
某宝温县航模俱乐部已经到货了,有需要可以来看看。

网友:
我装的50级阿波罗,由于要斜装发动机,所以排气管必须改,以前厂家有定做,前几天联系说不做了,只能自己折腾,后来在朋友那用氩光焊改装好了,期待上天再试。

网友B:
拉力和马力均有所增加,最大转速达到了11000转,1.4马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力和马力均有所增加,最大转速达到了11000转,1.4马力

你说的我有点糊涂,1.4马力?

网友:
玩这个发动机   记得要一次买100个火花塞  每个50元   因为一碰  火花塞就会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有点糊涂,1.4马力?

输出功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