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电机求解

楼主(2017-02-17):
小弟入手德国二手电机一台,想用变频器调节速度,220v或者220转380v变频器都行。不知道原来接线符合哪种,或者要怎么改才行,望前辈答疑解惑,万分感谢。

楼主:
接线侧面

网友:
看铭牌通过改接线方式就可以实现220/380v,看接线盒应该有接线图。就是星三角方式。

网友:
用表测量下  找到3个绕组的首尾端,然后就想怎么接就这么接了

网友:
这种是双速电机,上网查一下双速电机的接线方式就明白了!

网友:
学习中,看高手指点

网友:
学习中,看高手指点!!!!!!!!!!!!!!

网友:
电机内是星形双星形绕组,电机内短路片或连接片直接就把电机变成了双星形的态势,只需这六个头一组380V,一组短接成星形点便是双星形,但是要短接成星形点的三个都却又措相接上380V,就生了并行绕组的双三角形,这种解法头一次见,但是不难理解

网友(2019-02-08):
一般接线盒里有接线图,只要改成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使用单相转三相220V的变频器,变频器功率应该大于电机额定功率比较安全。

网友:
进口电机六条引出线较少见到,接线盒上找下有接线方式图示,接成三角形就可以使用单相转三相220V的变频器,变频器功率应该大于电机额定功率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