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电机一上电就轮番“点动”!

楼主(2017-02-18):
新装的飞机,一上电四颗电机就轮番“点动”!其它一切正常!

网友A:
地面站里把最低油门值调低,9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里把最低油门值调低,950

好,我试试

网友B:
点动是正常的啊我的也是,没有影响。我还以为是自动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动是正常的啊我的也是,没有影响。我还以为是自动检测呢....

关键是它不会停!

楼主:
想从3.0升到3.1,结果变砖了(COM口连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它不会停!

不影响啊,就算障碍物挡到它点不动也不会发热的

网友:
这是什么电调

网友C:
我特意登录给你评论。
点动是因为飞控锁住时没有给电调信号,所以电调没有输入时发出滴滴的提示音,这也就是电机为什么会点动的原因。

网友D:
我以为没校准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特意登录给你评论。
点动是因为飞控锁住时没有给电调信号,所以电调没有输入时发出滴滴的提示音,这也就 ...

解锁、怠速、加油门都可正常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为没校准油门

现在彻底完蛋了!
我刚才想刷BF3.1,结果失败!现在连都连不上了!COM口识别正常,但用BF电连接,就会显示“串口连接失败”或“串口已断开”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彻底完蛋了!
我刚才想刷BF3.1,结果失败!现在连都连不上了!COM口识别正常,但用BF电连接 ...

一点刷机串口就会消失?
我之前刚解决过但是过程中试了几个方法最后忘了是哪一个是有用的了
A  在设备管理器换驱动版本
B  用zadig
C  BOOT模式没启动成功?

如果你刷了其他板的固件,比如把F3的BF刷到F1上
也会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只能看到串口,连接不上

楼主:
BOOT 刷3.0刷过了,COM口让然连不上

网友F:
能boot刷但刷机后连不上,可能是版本刷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boot刷但刷机后连不上,可能是版本刷错了。

您说对了,刷成了EVO版本的,现在刷了3.0.1版本也对了,所以现在连接正常了,但电机乱动还是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点刷机串口就会消失?
我之前刚解决过但是过程中试了几个方法最后忘了是哪一个是有用的了
A  在设备 ...

谢谢!最后无意中发现版本是EVO的,所以连不上,现在正常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您说对了,刷成了EVO版本的,现在刷了3.0.1版本也对了,所以现在连接正常了,但电机乱动还是依旧!

上电电机就乱动?还真是奇闻
按理说,飞控没解锁,电机是不会动的。尝试如下:
在检查之前,先把飞控reset一下,恢复出厂设置,有些奇怪的问题就某些参数乱设造成的。然后手动一项项设好自己需要更改的参数,再试。
1、在飞控中,从BF查看电调选项是否正确:例如oneshot125、Brushed、Dshot等,电机乱转,可能是这里没设好,特别是Dshot,要与卖家确认好。
2、先检查飞控与接收机是否匹配好:飞控接收机上电,在BF的Receiver页面,拨动摇杆,看4个通道是否与BF页面显示一致,包括通道是否正确、方向是否一致;
3、检查飞控与电调是否连接正确:在motor页面,打开滑块,鼠标拉大输出,看电机是否转动正常;
以上若不正常,可能是飞控与电调没连接好,电调没接收到飞控的加锁信号;
4、油门电调行程校准:在上一个页面中,BF可以校准;
5、飞控中正确设置加锁、解锁。
若还不行,问一下卖家的技术,一般能解决,有可能是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电电机就乱动?还真是奇闻
按理说,飞控没解锁,电机是不会动的。尝试如下:
在检查之前,先 ...

谢谢您的回复!目前您说的这些我已经做过N次了,但是没有效果!这里面只有一点即:就是在电调里面进行油门校准的步骤我不知道对不对!
现在仍然是:上电电机点动,解锁电机怠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目前您说的这些我已经做过N次了,但是没有效果!这里面只有一点即:就是在电调里面进行油 ...

解锁后,电机自动怠速转动,你在设置页面中,把motor stop这一项勾选上,电机就不会怠速转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