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几分钟侧翻炸机找到原因进来吸取经验吧

楼主(2017-02-18):
找到炸机的真相          不是电调质量不行      而是电调用扎带绑在电机座侧面没有加海绵垫    电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震动    在这样的震动下  电调接触电机座铝合金那个地方电子元件给顶脱落   导致电调坏了一个炸机      我拆下那3个正常的电调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现在4个电调全部换了   报废了240元  螺旋桨还可以用 不过也买了一套新的150元   幸运的是高度3米   其他安然无恙

网友:
我捆电调一定要用两根扎带,而且不能捆在散热器上面。因为散热器那里最高,扎带只能捆在低的地方束紧。

网友:
电调我一般不放那里

网友:
還是電調質量有問題,一般SMD的零件不應該會脫落的。會脫落表示錫印刷及打件最後過錫爐有一關沒把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