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飞控气压器覆盖海绵颜色的问题的疑惑

楼主(2017-02-18):
一般气压器对温度很敏感,阳光直射导致温度变化会造成气压计不稳定。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一般要在上面覆盖海绵。

大家一般都提倡覆盖黑色海绵,但是我有个疑问,黑色不是吸收热量的吗?如果盖白色海绵,不是对于气压器在阳光直射的时候的温升,能有效抑制吗?

沙漠里面的阿拉伯人穿白色衣服,比穿黑色衣服的人多啊。

网友:
楼主你可以都试试,看下差距

网友(2017-03-23):
覆盖海绵不是为了防止阳光直射吧,是为了保证和气压计接触的空气稳定,如果是风吹过气压计,肯定测量高度不对的

网友:
可以都试试,我认为是白色更好吧!

网友:
错了,勿喷

网友A:
apm气压计是在那个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气压计是在那个位置

麻烦指导一下

网友:
usb接口向右,2个黑色芯片中间那个铁的,有2个小眼的芯片就是了。

理论上,这个芯片容易受温度影响产生漂移,也容易因为受外界风力影响导致出现瞬时极大的误差。因此,良好的应用条件应该是为它建立一个气室来保证气流稳定和温度稳定。但是一般没这条件,所以用一块海绵一盖了之。

楼主的问题很有意思,应该是覆盖白色海绵更好。黑色海绵吸热,阳光直射导致其气温升高更快,使得这个气压计芯片受温度影响产生漂移更严重。白色由于能反射阳光,所以本身温升比较黑色要小得多。因此,我觉得白色海绵更优。
顺便纠正APM外壳设计的一个误区:设计者把它设计成黑色或者深棕色,意思就是隔绝光照吧。这个我只能说考虑的时候没有正确考量阳光哪个部分会对里面的传感器造成影响。

如果阳光不带热辐射,比如月光,对APM就没影响,即使APM板裸露在外都没有影响,它的板子上严格来说并没有光敏元件,因此无需考量单纯光的影响。但是需要考虑阳光热辐射的影响。这个上面说得已经很充分了。基于这个认识,APM的深色外壳实在是个败笔,它不紧没有消除热辐射的影响,反而成为一个黑色的吸热体,导致APM里面的气压计更加容易产生漂移。

因此,合理的设计APM的外壳也应该是不透明,白色。甚至在某个方面来说,应该具备某些气密性,给气压计芯片创造良好的稳定气流条件,而不是到处开孔,留那么大的间隙。

网友:
至于覆盖海绵能减少风吹影响是很显著的。大家见到麦克风前面都覆盖海绵,意思也和这个差不多的原理。基于这个目的,那么海绵的密度就成为要斟酌考量的要素了。密度太小,或者太大都会有不同的效果。但是这个却和温度还有海绵的颜色无关系了。

网友:
最后,凡是流行的,未必都是正确的。

凡是谬误的,未必流行不起来。

网友(2018-05-09):
这几天逛论坛入门学习,终于看到这块板了.

网友:
红圈处的是气压计。

网友(2018-06-11):
温度补偿的气压计 一般上面都有个黑海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