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我配下桨

楼主(2017-02-18):
我的动力是:电机XXD2212 KV1400  电调XXD30A 电池3S11.1V 25C 1500MA 自己做的平凸翼泡沫机身,翼展90,装机总重600克,主要想做练习用,听说选桨也比较关键,想请教一下,用多大的桨合适

网友:
8040,效率比8060高点

网友A:
1400kv的电机最大可以用9吋桨,但对于你900mm的飞机反扭大了点,所以8吋的可以了。一般桨8040,马刀桨就只有8060了。但是马刀桨确实是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00kv的电机最大可以用9吋桨,但对于你900mm的飞机反扭大了点,所以8吋的可以了。一般桨8040,马刀桨就只 ...

谢谢。看了一下8060有EP和HD两种,慢速的话哪种好呢?

网友:
马刀桨也有8040的,不过其实很难说8040和8060哪个更合适,不同速度下表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