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evo 720空心杯 pid 老调不好

楼主(2017-02-18):
720电机,80的机架,46mm桨,感觉不跟手,自稳和手动都不好操作,贴了默认pid,是不是哪些地方设置的不对,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机子太重了,调调PID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机子太重了,调调PID吧

我觉得可能是pid 问题,可是不知是否有个大概范围,完全对数字没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pid 问题,可是不知是否有个大概范围,完全对数字没概念

调PID是经验问题,一般不同机型对应不同参数,要达到好的效果,需要楼主找到问题,细调。我没细研究过这款飞控,抱歉。pd参数的作用,p,偏离的位置越大,回复力度越大,d,运动(转动)速度越大,抵抗转动的力度就越大。i,是偏离对时间的积分,就是偏离的越大越久,力度就越大。一般先认为四轴机械平衡度不至于偏的很远,所以调试时先不用i。因为i的作用可能会让你对参数的调试出现误判。
你得了解每个参数的作用,才调,盲目调不可能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PID是经验问题,一般不同机型对应不同参数,要达到好的效果,需要楼主找到问题,细调。我没细研究过这 ...

非常感谢!

网友(2017-12-14):
你怎么选的自稳?在哪里选

网友:
试换一下BF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