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h36室内机

楼主(2017-02-18):
打算改装h36出现了个问题!原来主板上的电源插头居然无法去下?电烙铁也没用!它是怎么弄上去的?虽然放着也没啥关系,不过看着好不爽!有没有办法取下来?

网友A:
吸锡器或者吸锡线先把焊锡全部去除,再一边加热一边晃,肯定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锡器或者吸锡线先把焊锡全部去除,再一边加热一边晃,肯定能下来

感觉不像是锡,加热了都没反应

网友:
电烙铁瓦数小了

网友:
先把塑料拔掉,只剩2跟针,然后用瓦数高一点的,上点锡在搞下来,一根根搞

楼主:
果然是瓦数太小,融不掉,今天装机完成!

网友:
我拆过,楼主的电烙铁可能是太温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