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 ONE飞控——围栏里的飞行

楼主(2017-02-18):
听说过有那么一款飞控在国内独一无二。
支持三种翼型:常规翼型(T)V尾,三角翼
三种飞行模式:手动模式、水平模式、定高模式
独特的气压计定高模式,操作简单,飞行安全,特别推荐新手使用
采用32位处理器,高精度气压计,6轴传感器

看起来也不过如此的特性,然而你并不知道隐藏在这款飞控中的洪荒之力——电子围栏。

那么何为NB ONE的电子围栏?
以起飞点为HOME形成具有一定范围的高度与半径界限,一旦飞行器在失控或操作错误情况下触及电子围栏边界,将会自动返航一段距离,并盘旋于操纵者头上。
因此相对于国内其他同类的飞控,如N**固定翼飞控,NB ONEGPS显得更为智能与灵活,不再必须通过专门的控制才可实现返航。
同时,NB ONE采取的最新智能算法能够实时自动消除飞行器细微的角度误差,自带的高精度气压计完美地防止在飞行过程中的炸机情况。换句话说,NB ONE将自动调整飞行器的飞行姿态以防止偏离飞行轨道。

然而相较于功能相似的M**飞控,NB ONE接线与设置就没有那么复杂了。
无需混控设置,遥控器设定为固定翼模式按照下图设置拨码开关
任何机型电调信号线都连接THR_OUT_3”通道,V尾和三角翼机型飞控会自动混控,无需再遥控器设置。
准备一个至少5通道的PWM接收机和对应的遥控器,遥控器设置为固定翼模式。只需如下所示遥控器与飞控的连线:
AIL_IN_1 <---> AIL(副翼)
      ELE_IN_2 <---> ELE(升降)
      THR_IN_3 <---> THR(油门)
      RUD_IN_4 <---> RUD(航向)
      MODE_IN_5 <---> FlightMode(三段开关)
价钱也是便宜不少,不过是2字开头的三位数价格。
如果您是个初学者,或者是个谨慎的专业人士,抑或是想带领孩子飞行的老司机,NB ONE是一款真正的安心飞行或把遥控器完全交给孩子手中的固定翼飞控。
manager@flying3d.cn

网友A:
定高和电子围栏的设置是怎么完成的?高度和半径设置在野外也可以改变吗?

网友:
没你说那些高大上围栏,不过飞控平衡水平能力非常强大,是新手的福音,大大落低炸机功率。电子围栏是你自己编的

网友B:
我用433都飞过三公里了,高度400m,那来的电子围栏瞎扯

网友C:
瞎扯淡,用了n b  one
,我冲浪者都飞丢了一个,没有手动模式拐弯都拐不回来!!就两个模式,一个定高,一个平衡,以前还有手动模式,加起来共三个模式,现在就定高跟平衡模式两个模式,还电子围栏呢!!

网友:
一種是v3.5板,說明書是2016.5的有定高/水平/自穩
另一種v3.6板,說明書是2016.5的有定高/手動/水平
兩種我都有,沒手動模式是買了才知道有分兩種這顆是買錯的,我控上有設-舵量飛z-84也拐不回來,還好自穩夠強大關油門讓他滑下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瞎扯淡,用了n b  one
,我冲浪者都飞丢了一个,没有手动模式拐弯都拐不回来!!就两个模式,一个定高,一 ...

因該也是三檔定高不說都一樣,在來是水平跟自穩一個可側翻和360度的府迎飛,另一個則只能保持一定的角度用來FPV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該也是三檔定高不說都一樣,在來是水平跟自穩一個可側翻和360度的府迎飛,另一個則只能保持一定的角度 ...

一样 我用过umini 自平的手感很差像装了根弹簧  所以不是远航 陀螺仪就个废物

楼主:
?spm=a2h0w.8278793.2736843.11&qq-pf-to=pcqq.c2c

楼主:
新一代NB ONE加入了电子围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因該也是三檔定高不說都一樣,在來是水平跟自穩一個可側翻和360度的府迎飛,另一個則只能保持一定的角度 ...

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破飞控取消了手动模式害我丢了一个飞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别的我不知道,我就知道这破飞控取消了手动模式害我丢了一个飞机

這顆飛控有連接油門所以在舵上會作罍加,會依油門大小來增減
舵量,他的定高一鍵救機真的不錯,不過我那顆沒手動的也是放這沒用真的沒手動就是失敗~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一代NB ONE加入了电子围栏

請問第幾板才有這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顆飛控有連接油門所以在舵上會作罍加,會依油門大小來增減
舵量,他的定高一鍵救機真的不錯,不過我那 ...

他取消手动模式就算了,关键是说明书还是一样,搞得人家以为跟以前的一样,直接一键放生,为了省成本也不至于换汤不换药把,口碑做坏了再加什么功能也没人敢相信。

网友:
定高/手動/水平/自稳   就不能搞个四合一的吗!?

网友:
你看人家妹儿都灰的上好!你们男儿还唧唧扎扎个啥!

楼主:
?from=s1.8-1-1.2&spm=a2h0k.8191407.0.0

楼主:
是时候让小正太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高和电子围栏的设置是怎么完成的?高度和半径设置在野外也可以改变吗?

返航的最低高度100m,半径可以通过旋钮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433都飞过三公里了,高度400m,那来的电子围栏瞎扯

新一代的加装GPS,增加围栏,最低高度和半径都有限制

网友E:
就这破飞控,摔坏了我俩架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破飞控,摔坏了我俩架飞机。

拋飛時壞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这破飞控,摔坏了我俩架飞机。

你摔坏了还有电配,我的是直接飞丢了,破飞控

网友(2018-01-13):
没用过,稳当不?

网友:
自稳、定高挺好,不怕飞丢你就电子围栏吧。

网友:
一代二代返厂都懒得返厂了。笑而不语

网友(2021-12-23):
请问楼主NB one+机型设置键是1-5中哪两个,分别代表KE和ON?求教。

网友:
请问楼主ONE+机型设置的KE和ON两个键分别是右上1-5中哪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