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涵道电机改桨,求教。

楼主(2017-02-18):
飞翼90涵道12叶。3748kv1450电机,电机拆下来了,6s电不知道配桨该用几寸?

网友A:
好怕,乱改容易出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怕,乱改容易出事呀

改尾推竞速机玩

网友B:
你这个电装 唯一最好的选择就是上7×5E 、至少得用到中端电调70A及以上,不过 仿apc就算了  最好能买两只进口原装正品的apc7×5E(我买的时候10几元一支 现在涨了不少)  因为原装的apc7吋桨会硬很多,  至于小于7吋桨 你就别想了  第一7吋以下的快速桨太软(除非花大价钱买正品的全碳4—6吋桨···  )    其次 7吋以下竞速小桨功效比过低 除非很硬的小桨

网友C:
楼上的是竞速机狂魔.鉴定完毕

网友C:
8*6 暴走.别连续开. 最好在地面测试好 电机的负载. 别超了 只要不超载  往大的上

网友D:
小心!!用不了多久就会浆断、烧电调、烧电机。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装 唯一最好的选择就是上7×5E 、至少得用到中端电调70A及以上,不过 仿apc就算了  最好能买两只进 ...

那上碳桨好了。80A电调肯定要的,原来在90涵道测是满电11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是竞速机狂魔.鉴定完毕

还好还好,买的轻木机,竞速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8*6 暴走.别连续开. 最好在地面测试好 电机的负载. 别超了 只要不超载  往大的上

嗯嗯,地面测试肯定少不了的。看来要买鉗流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心!!用不了多久就会浆断、烧电调、烧电机。鉴定完毕

没那么严重。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以前改过70涵道电机2849kv3200,4s,5寸桨。速度很厉害,60A电调用着没问题

网友:
上7寸100A以上保险。

网友E:
我还想推荐APC6*5的呢,不过这电机转速并不是很高,带负载后最多3.2万转。
我有只早期飞翼90涵道电机KV1750的,也想搞个后推试试,配的就是APC6*5桨,但一直丢在那没去弄。很想看看楼主测试的情况
测试肯定要的,但因为地面测试时电机负载会比高速飞行时要更大一些(空气流速的关系),我觉得重点主要是把平衡做好些。
祝楼主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装 唯一最好的选择就是上7×5E 、至少得用到中端电调70A及以上,不过 仿apc就算了  最好能买两只进 ...

大把6寸硬桨,只是怎么大电机7寸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想推荐APC6*5的呢,不过这电机转速并不是很高,带负载后最多3.2万转。
我有只早期飞翼90涵道电机KV175 ...

桨我已经选好了,有6寸的apc6050,木桨6050。7寸的有碳桨7050,木桨7050。8寸的有碳桨8045。估计下个月初就开始搞,到时候打算记录下,发到论坛来。这电机原来在涵道上满电最大油门电流是115A,打算改桨机后满电最大电流控制在9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我已经选好了,有6寸的apc6050,木桨6050。7寸的有碳桨7050,木桨7050。8寸的有碳桨8045。估计下个月初 ...

一直想这么搞,没成功,期待你成功后发帖。

网友F:
看着是黄赛的电机,我也尝试过  拆下来75涵道的电机以后 不知道怎么装啊?????
怎么装在尾推上啊?   楼主装的什么机型? 高速三角翼?

网友G:
8060空中电流应该还能接受,地面满油测试估计是要爆。另外之前玩BD5,8*6和7*5都用过,这俩桨反扭还真不是一个级别的,高转速下区别更大了,所以还是7*5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我已经选好了,有6寸的apc6050,木桨6050。7寸的有碳桨7050,木桨7050。8寸的有碳桨8045。估计下个月初 ...

玩高速别用8045,也别用碳桨和木桨,就APC高速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着是黄赛的电机,我也尝试过  拆下来75涵道的电机以后 不知道怎么装啊?????
怎么装在尾推上啊?   ...

飞翼的90涵道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8060空中电流应该还能接受,地面满油测试估计是要爆。另外之前玩BD5,8*6和7*5都用过,这俩桨反扭还真 ...

嗯嗯,为什么不上碳桨木桨呢

网友H:
目前淘宝的螺旋桨最大承受2万转,我实验了涵道电机改螺旋桨 基本配不上能承受的螺旋桨。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直机电机。90涵道的电机可以到10寸螺旋桨,然而10寸螺旋桨最多顶住1万多转。。。。。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目前淘宝的螺旋桨最大承受2万转,我实验了涵道电机改螺旋桨 基本配不上能承受的螺旋桨。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 ...

10寸桨太大了吧。确实,6s下转速有2万多,动平衡是个问题,不知道用apc好点还是木桨好点。改肯定是要改了

网友(2017-06-05):
引用 楼主:
没那么严重。不是第一次干这事,以前改过70涵道电机2849kv3200,4s,5寸桨。速度很厉害,60A电调用着没问 ...

请问改3200方便告知绕线参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