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款微型无刷电子套装——化骨龙与Iflight

楼主(2017-02-18):
最近玩80、90轴距的室内无刷,飞控与电调比较关键,因为重量要轻、体积要小、接线要方便。目前市面上比较少。
我把用过两款感受写出来,供参考,不对的请指正:
1、化骨龙飞塔套装:20A的四合一电调+F3飞控,重量极轻,而且安装孔距20mm,电调与飞控带插针自动连接,电调带5Vbec,安装非常简单;
缺点是:手感一般;飞控不带黑匣子;
优点是:安装及其简单,重量轻、体积小、电调电流大;20A的电流,这么小,真有些怀疑是否虚标;
2、iFlight套装:12A四合一电调+mini F4飞控,电调是DSHOT,飞控是F4,重量稍重,安装孔距是25mm。
缺点是:安装很麻烦,电调不带bec,需要另加5V微型bec,电调与飞控没有插针,信号线、电源线等一大堆,而且至今没找到飞控检测电池电压以驱动BB响的方案。
优点是:手感极好,比化骨龙的要细腻很多,不知道是F4的功劳还是DSHOT的功劳。另外,好像飞控带黑匣子,因为在BF中看到有黑匣子数据容量条,但还没试过。

网友:
dshot功劳很大

网友:
希望两者优点能够整合起来

网友:
银燕快要推出新的动力套件了。

网友A:
银燕那飞控没安装孔真是不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银燕那飞控没安装孔真是不方便

某宝上已经有卖3d打印的飞控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已经有卖3d打印的飞控座

固定到座子上还是要靠粘

楼主:
飞控的话没有必要用银燕这种奇葩造型的吧

网友:
微型机集成电调还是方便很多

网友C:
后续iflight的IX2会出20孔距的产品,已经有样品,并且改良了很多设定,会更好用!欢迎关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后续iflight的IX2会出20孔距的产品,已经有样品,并且改良了很多设定,会更好用!欢迎关注

啥时候出?哪里有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啥时候出?哪里有卖?

淘宝搜翼飞穿越机专门店

网友:
化骨龙的20A四合一。号称6S扛的住吗?电容那么小,?懂的人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已经入了iflight ix2散件 不知道怎么装机 大神有教程吗